[液晶螢幕] ACER AL1916 插電冒煙維修實例

楼主(2010-04-20):
友人帶一來一台液晶說 用到一半整台冒煙...嚇到趕快拔掉= =
我聞了一下 果然燒焦味很重於是把機器打開來看XD 太誇張了...
XD 火燒喔....
接著用香蕉水把火燒的地方給洗乾淨...

AC110接口的部分嚴重錫裂...

用力的給他補上去...

算軟的= = 不過好危險阿...110接觸不良造成打火...

請注重生活飲食...

网友A:
看到最後一張... 我想我也要來減肥了
這篇的重點該不會是最後一張吧

网友:
tony6605大這篇重點是要注意生活飲食嗎?哈哈哈

接觸不良冒火花引燃絕緣保護塑膠墊,真是危險阿~~~

還好有很快拔掉還可以救~~~

這塊面版好像是華映的對不對

网友:
一看就知道~~這台液晶常常拆來拆去的......
不過好顯阿~~沒引發火災........

网友:
 最後一張是主人照嗎??

网友:
恐怖的機器阿燒到這樣...最後一張該說是..水桶腰.....還是虎背熊腰阿~~~

网友:
引用 网友A:
看到最後一張... 我想我也要來減肥了
這篇的重點該不會是最後一張吧

110v打火還真危險
這篇該不會被最後一張搶了風采,都忘了這是篇超讚的維修實例

网友:
第十張的圖 錫裂的也太嚴重了吧,AC Inlet的固定腳又沒電流經過,唯一想到的只有暴力插拔電源線……使用不當…~_~"

网友:
110出包差點要CALL 119來救.......
所以要告知家人及使用者電器使用時若出包要記得先斷電,若能在不使用時就拔插頭或關開關即安全及省電,那就更好了!
尤其夏天又快到了,常打雷更是危險!

网友:
只能寫個慘字(包括最後一張照片XD)
不過這張A/D跟小鳥VX系列相似度很高..只差多了音效與少了DVI

网友:
燒成這樣,沒有整台給他燃燒吧燃燒吧火鳥,真是好運丫,但是最後一張不會是樓主的自拍吧,會不會太壯了

楼主:
回复 网友B:

不是我 是我朋友... 我很瘦 ...

网友:
其實這樣 "明燒" 還算好的,就怕是 "悶燒" 才是麻煩呢! 那個災情才叫嚴重!

网友:
~看到最後一張有笑到 >.<

快笑死了~~~~~~~~

网友:
這看完之後,除了自己也要減肥之外;以後出門一定要關電源!!!有嚇到..

网友:
感覺好像有燒起來的樣子,

网友:
燒成這樣
因為錫裂
太可怕了

网友:
最後一張也是要說明 插上電會冒煙 還是... 說明 又是軟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