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問題求助] 維修問題

楼主(2010-04-20):
請教一下阿,我還是不懂怎麼用
目前有個DELL 的P+I 板
他有二個輸出5v電壓
一個從光耦合過來
另一個從DATA SHEET過來
也大約5V
那我該如何看呢?

48.46 KB, 下載次數: 82

35.67 KB, 下載次數: 71

楼主:
她的腳位定義
我猜的12腳接到一個八腳IC
電壓測不到
編號查到很奇怪
OZ9936GN
52272031C
9559A1
他有三行
不知道是哪一個
我知道它是在高壓那邊

第三腳從一個KA78R12晶體接出來
電壓2大概2點多V

第四腳接到一個變壓器的地端

第五,六,七腳是接地

第八腳是從H11A817D光耦合過來有大概5V

第九,十,十一腳從一個SB1060FCT來的
電壓在5V

那腳位我該如何定義呢

网友:
引用 楼主:
她的腳位定義
我猜的12腳接到一個八腳IC
電壓測不到
編號查到很奇怪
OZ9936GN
52272031C
9559A1
他有三行
不知道是哪一個

是 OZ9936GN
包裝SO8 的IC
為 CCFL Controller

楼主:
可是我怎麼查不到
不知道大大是否有資料可讓我參考嗎?

网友:
這 OZ9936GN  Datasheet 很難找,手頭上沒有 !!!

剛好有一份SM內有這IC的pinout 如下請參考:
pin1 SST_CMP
pin2 RT
pin3 GND
pin4 DRV1
pin5 DRV2
pin6 VDD
pin7 Dim
pin8 ISEN

有了這資料參考,配合電路走線應該對維修有很大幫助!

K大,順便拍張這電路特寫讓大家瞧瞧

网友:
回复 网友A:

pim8 ISEN,isen的意思是什麼可不可以說明一下

网友:
我沒有完整資料,只有圖面的腳位描述...

這 ISEN 的定義應該指 Current Sense 或是當做 Feed back 來看。

這顆是 O2 micro 所生產 CCFL Inverter Controller 的其中一顆簡化版本,所以腳位定義與其他同公司產品上的定義相同。

网友:
回复 网友B:

謝謝L大的指導,因為偶不是本科的常常為了data  sheet的專業英文考的頭頂冒煙,如果不會麻煩的話可否連其他7個一併解釋一下,當然gnd跟vcc就不用了,dim應該是控制亮度的另外三個就麻煩,先說聲謝謝

网友:
pin1 SST_CMP  : Soft Start 電路軟啟動
pin2 RT  :  Resistor for FREQ. 可調內部振盪頻率
pin4 DRV1 : MOSFET Drive output 輸出驅動
pin5 DRV2 : MOSFET Drive output 輸出驅動
pin7 Dim : CCFL Lamp dimming control 亮度調整

有錯請更正

网友:
回复 网友C:

感恩喔,又多學了一招

楼主:
這是他那邊線路

楼主:
狼大 on/off打開的話那一條路電壓是在5V
還是歸零

网友:
P+I上ON-OFF與ADJ未接時一般不會帶電壓。

楼主:
我試過把5V接到ON/OFF那邊阿啟動不了
5V是接晶體到B腳還是C腳

网友:
引用 楼主:
我試過把5V接到ON/OFF那邊阿啟動不了
5V是接晶體到B腳還是C腳

要打屁股

要複習一下電晶體了! 上網查一下學校的講義有好多不錯的教學文件.

在電路設計上來看這啟動電路幾乎是NPN或再搭配一PNP做電源開啟動作。
所以說ON/OFF 會先接一電阻組再到第一顆晶體(NPN)的Base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