全漢FSP-180-50PLF 無法啟動維修實例

楼主(2010-04-20):
這顆power是從Lemel的行動PC上換修下來的。
故障情形:無5VSB、pson當然也是0囉
照著媽咪名言,無5vsb就先修高壓,所以就先量測保險沒燒斷,至少可能前端沒短路,就先上電測量大電容有150V,再來沿著150V往下追,終於找到一個240k的電阻開路,照線路看經過這個電阻後就進入5vsb的變壓器,所以它的故障應該就是造成無5vsb的原因,先換掉它後再測量每個開關管及高壓附近的元件,確認無誤後上電,呵~沒爆,接著測量各電壓後正常,完修~

主角

主角

此顆上網拍看全新的一顆竟然報價1700大洋= =

此顆上網拍看全新的一顆竟然報價1700大洋= =

呵~好不容易有維修實成功的實例,但都忘了拍故障實的圖片....大家將就的看囉^^ ... ... ... ...

呵~好不容易有維修實成功的實例,但都忘了拍故障實的圖片....大家將就的看囉^^ ... ... ... ...

開掉的電阻位置.....

開掉的電阻位置.....

故障電阻

故障電阻

5vsb出來囉..^^

5vsb出來囉..^^

重要的pg也出來了,上主板測試OK囉^^

重要的pg也出來了,上主板測試OK囉^^

网友:
這台上個月也修過一台我那台是壞側面子版上HY-510N PG只有0.1V,更換後即OK.
這顆power 没有-12v pin,用在某些板子上會不開機.
http://bbs.pigoo.com/viewthread. ... ght=GA-8I865GME-775
jackchen681大您這台行動電腦有没有我這篇在客戶家無法開機的問題?
感謝jackchen681大的分享

楼主:
這樣我沒試耶,我修好後就直接測我常用的MBD-WT70-EC的主板測試ok正常。我今天就將power送至客戶家費了一點時間裝回後就上電開機,就ok了。

网友:
謝謝分享 ~..修高壓 要注意 大電容的電歐 ~...
小心別給電到囉n_159|

网友:
修POWER單一顆電阻開路的情形好像很常見的感覺
因為我自己也修過兩顆只有一顆電阻故障的~~~
恭喜完修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