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問題求助] dell p+i

楼主(2010-04-20):
請問一下有人看過這種板子嗎?

网友:
可以從第二張照片下面接線處找出GND、輸出、背光ON及背光ADJ的接腳,再對應到公版AD上。

网友:
你高壓線圈旁的電容很彭龜喔,不過看不清楚喔,最好量一下容值
我覺得你不要急著修,如果有心學,版上有很多教材,先把原理搞
清楚,沒有亂搞,壞的沒有搞好,把好的搞壞了,就得不償失,也
狼大說的電源要給高壓跟ad什麼條件,ad又要給高壓什麼條件先搞清楚喔?
沒有你每天在這裡發問一點進度都沒有,昨天這麼多人教你點燈,到底有沒有
點起來,這台機的故障點到底是什麼,電源有沒有出來,影像有沒有出來
(電源燈有沒有亮,是亮綠燈還是紅燈),
背光有沒有出來(還分黑屏或是閃屏)這些都要搞清楚喔?這樣才能縮小你的
故障範圍,才有辦法繼續下去。

楼主:
感謝各位高手敎導
昨天一直看電路圖
去了解結構
終於了解電路輸出的
腳位
感謝大家
我會努力的

网友:
首先要把問題點說出來.不然大家不知要如何幫你.有問題就盡量問...這裡高手眾多的老前輩會為妳解惑ㄉn_086|

楼主:
感謝感謝
我先想一下
我該如何跟他家說明他的問題
我只想確定一下
是p+i問題
還是ad板問題

网友:
檢查元件外觀後就要看故障情形,完全無過電可以先檢查P+I輸出,一般插上電後就會有電源輸出至A/D;有過電無畫面下若是背光的問題則鎖定高壓電路以及螢幕燈管。

楼主:
第一點他有輸出5v 跟3v 基本有ㄌ

第二 從 次級端輸出接到
ER1002CT輸出電壓24v
正確嗎?
再拉到高壓那邊
接到AOP607的G2位置
電壓都在24V
有那麼高嗎?

网友:
要看高壓電路設計,有些燈管數較多的機種為了減低晶體驅動電流,會採用較高輸入電壓來驅動。

楼主:
如果新手來講我要從哪邊了解
他電壓是否是正確呢
可以請狼大教導一下
感恩感恩

网友:
首先找PCB上面標示,有些會在PCB上印上輸出入規格或是在接腳處有印定義。
再來從電容看,一般耐壓一定會高出輸出電壓,有些低壓電路電容耐壓會抓兩倍,高壓電路則會抓1.5倍,若是輸出24V,則該迴路電容至少會用到35V等級。

另外找一張正常的來比較以及詢問修過這機型的朋友也可以得到一些訊息。

楼主:
他接過去電容耐壓都是330uf/35V
AOP607那邊有事都是耐壓330uf/35V
所以說那去電壓沒問題ㄌ
再來要查哪邊線路
a/d板嗎?

网友:
確認P+I有輸出,電源無法啟動的話檢查A/D以及按鍵板。

楼主:
他腳位定義
黑,棕,紅色是5V電壓
橘色它從光耦過來大概5.3V
黃,綠,藍色接地
深藍色接地(是接到一各12V接頭)
在灰色3.2V
白色接到晶體應該是ON/OFF
最後黑色的話從高壓端那邊街來
不知道是什麼電壓1.1V
不知道他輸出電是否正常

网友:
可能是背光亮度調節ADJ

楼主:
他得腳位圖

楼主:
狼大
我這樣腳位定義有誤嗎?

网友:
沒有看到東西不是很清楚,您可以先找看看H兄MOZO維修文內測試點亮背光的方式來看看P+I是否完全正常。

楼主:
這是他的正反面

楼主:
狼大有試過
啟動不了
我接電表電流檔10A
ㄧ腳接5V
ㄧ腳接到ㄧ個晶體
打不亮

网友:
回复 网友A:

你右下角那個高壓線圈旁的電阻,有沒有問題,看他發黃發的嚴重喔,拆下來量量看
狼大有交喔,先看外表有沒有異樣,這樣表示有大電流通過很容易損壞。
實際上你隨便拿一條單芯線(或用鑷子)接5v跟on/off的點都應該可以點的開,不過我覺得
你這台的問題應該是出在右下角那顆高壓線圈附近的元件,

网友:
他與左邊這一組示對照的可以做交叉比對喔
以下是我的作法請參考
1.先下右邊的電阻量阻值
2.先補焊右下邊的高壓線圈
3.比對左右線圈的阻值,看線圈是否損壞(需焊下來量,用蜂鳴檔)
4.比對左右ccfl  的控制ic看其電壓是否一致
以上給予參考,我想你pi至ad的con位的電壓如果正確問題應該出在背光
這邊

网友:
這看起來跟聯強的pi很像

將k2645拆下量看看是否故障如果是那SG6841應該也掛了

楼主:
ok
感謝高手教導
目前那電阻有測過
阻值沒問題
不過我先換一下測試看看

楼主:
變壓器初級組抗調到2K位置 是.476
            次級是導通的

楼主:
他燈管高壓的電容
寫   N10
       3KV
       SEC
他寫的數值是多少

楼主:
相機不是很好
請多多包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