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問題求助] PHILIPS-170S 有畫面 會自動關掉 按下按鍵就會亮燈?

楼主(2010-04-21):
PHILIPS-170S  有畫面 會自動關掉 按下按件就會亮燈?
我有檢查過電容沒有爆的狀況,不知道哪裡有問題
因為有畫面 過一陣子會關掉 綠燈沒有亮 我按下螢幕的按鍵 綠燈有亮起來 可是沒有畫面
請問各位大大~哪一個區塊會發生這樣問題?
在高壓版中,有一顆N-CHANNEL(P8NK80ZEP),用三用電錶量過是壞掉,可是找不到這一顆替代料,我有提供那一顆POWER MOSFET 規格檔

网友:
典型的高壓保護問題,找一下高壓元件是否有老化或是異常

另外燈管部份檢查一下,應該不會是電源部份,但還是要量一下輸出是否正常。

:)

网友:
可否注意影像有沒有出來,還是單純的背光不亮喔,這個很重要喔,我覺得綠燈會熄滅,按鍵版跟ad版的問題比較大喔?還是要先釐清是被光還是影像

楼主:
請問一下高壓線圈作用是控制燈管的嗎?

网友:
高壓線圈是產生約 1500V 左右的交流高壓來點亮並維持 CCFL 燈管發亮做為顯示器的背光源 (backlighting)

楼主:
有影像 可是開一陣子 又突然關掉  按其他按鍵又好了 沒多久又關掉

网友:
影像暗掉時可以用手電筒確認是否還有影像,若有表示是高壓電路異常。

网友:
如果是BackLight問題,先確定BL ON/OFF這支信號是否有起動Inverter, 再往Inverter檢查故障零件。

如果是BL OFF>>>先把24c16 recall回原廠設定,再往ad boad 電源(不足)(adc/panel/sync detect)及同步信號方向查。

网友:
自動關掉的時間

1.當燈管點亮後,立刻關閉(小於0.2秒)....背光線路短路保護:mos短路,燈管漏電

2.當燈管點亮後,稍後關閉(0.8~2秒)....背光線路開路保護
有燈管故障或有mos故障,保險絲開路

3. 當燈管點亮後,一段時間後關閉(3~180秒).....有冷焊點
燈管冷焊,邊壓器冷焊,mos冷焊

4.當燈管點亮後,很久後關閉(5分).....散熱不良,有冷焊點,零件老化

你的是幾秒呢??

楼主:
各位大大 謝謝你們的回答 最近工作比較忙 有進一步 維修消息 我在撲上來 給你們看看

网友(2010-12-17):
請問AD板上的R445位址電阻值是多少?
有人可以告訴小弟我嗎?

网友:
回复 网友A:

    如果你看到板主有跟你同樣的板子, 你可以像我一樣詢問, 這樣比較快!

网友:
自動關掉的時間
1.當燈管點亮後,立刻關閉(小於0.2秒)....背光線路短路保護:mos短路,燈管漏電

2.當燈管點亮後,稍後關閉(0.8~2秒)....背光線路開路保護
有燈管故障或有mos故障,保險絲開路

3. 當燈管點亮後,一段時間後關閉(3~180秒).....有冷焊點
燈管冷焊,邊壓器冷焊,mos冷焊

4.當燈管點亮後,很久後關閉(5分).....散熱不良,有冷焊點,零件老化

你的是幾秒呢??

這是一定要記下來的~

网友(2011-10-18):
又學習到了,螢幕自動關掉的時間判定方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