GPU 補焊問題

楼主(2010-04-21):
7300GT 使用中突然出現花屏,而且在開機畫面下都有一格一格的方塊顏色出現,爬文及參考維修影片後想用熱風槍進行補焊,問題是 GPU 上面有些小零件(電容、電組?),以及卡板下面也有一推零件,請問有經驗的大大,可以直接熱風捕焊嗎?感覺會吹掉這些小零件阿?

网友:
先用耐熱膠帶貼起來隔離就可以了.

网友:
直接熱風...也是可以拉 ~ 小零件 你不要風超大 ~不會掉阿 `小心電解電容 高溫是會炸的 ~
如果在 BGA旁邊 最好是 拆下 ~
你先拿廢板練習 等到上手在 去吹你的顯卡 比較保險
先去感覺你的 BGA的溫度.. 太高是會死翹翹的 還有 不能急速 升溫也是會 死翹翹的

网友:
7系列無鉛bga只靠一把熱風槍難加熱到錫珠軟,硬吹下風量溫度大多超過(時間也過長),助焊劑也要用bga專用(耐高溫),一般加熱一下(不必等錫珠全多軟化)試試如正常+-用,但可能撐不久

网友(2010-06-21):
為甚麼用熱風槍吹是好了,但橕不了幾天又鬆出來又不行,有方法可以貼得穩固些嗎

网友:
加焊一般撐不久,加焊完你可試試掛機看能稱多久(試過加焊到錫軟還是用不久,雖然不能一概而論但再次虛焊比例很高),重做GPU才能稱完修

网友:
回复 网友A:

小的非常認同您的看法 :
真的是橕不久,或許在技術上還有討論空間。

网友(2010-08-14):
用預熱台會較好,較不會復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