七盟Seventeam 通病整理

楼主(2010-04-21):
最近修了一些七盟的300W和350W 結果發現其實不難修  只是"搞"工
要檢查的地方蠻多的  所以稍微整理一下  希望新手們少走一些冤枉路
爆掉電容就不用說了吧  這是基本功課哩

R21 數值1K  (在最大顆變壓器旁邊  通常燒焦但還是可以用  建議換成1/2W的)
R25 數值22歐姆  在494的12腳上 線路卻做的很細不知道昰不是故意的  有時候會燒成灰連線路都燒斷  建議換成1/4W的 也有人建議不要換 因為這是一種保護方式
R31 數值為10歐姆  1W  在挑高的線圈下面 有時候會燒掉
R74或R33  數值為1K 1/4W  在最大顆二極體5V變壓器旁邊  有時候會燒的不成人型  數值還是正常
C10 10u 50V  在光偶的3或4腳 數值不正常的時候會發現5V衝高  但是輸出卻一切正常  連PG都正常.......
C10  C11 C12 C15  C22 C24  這些小電容變質會產生高頻音  要順便檢查
有時候編號會不太一樣  那昰版本不同  基本維修方向都是一樣的

差不多就這樣  希望各位再補充一些心得   這些資料都是站上高手提供的  非常感謝n_109|

我這次碰上的都是那顆C10在搞鬼.........
還有一台昰TT2148全爆開 2顆全掛  當場傻眼.......
光換電阻就把手上的1/2W 1/4W 1K 都用光了.......

不知道要放哪區 如果這區不好請版大移一下 謝謝

网友:
POWER 維修很"搞"工
要檢查蠻多的 ,光是基本工檢查電容值 ,就要花些時間
還有些外觀看起來正常的電阻, 實際上卻是故障的, 光是找出這些電阻也是很搞工
感謝心得分享

网友:
回复 网友A:

很實用,感謝大大費心分享!
補充一個,若是PS-ON正常,但綠線短路即保護的話,可以檢查TL494是不是掛了,TL494正常電壓應為PIN:12 VCC 15V, PIN:14 REF(>4.75V 5V <5.25V).
大家經驗分享,維修起來更方便.

网友:
暫時放在這裡~
要是樓主有空可以補圖~
那就可以形成一個完整的教學~
就移到另一區去~

网友:
BKV系列要注意控制風扇轉速那塊小板,上面的穩壓電容(1000uf or 470uf)很會爆;
-12V的穩壓電容(470uf)也易爆,但常被白色固定膠覆蓋住而不易看見;
以上這2項若未排除,容易造成12V於重負載時電壓及電流"漂移不穩"...

网友:
嗯~有了大大的心得,以後碰到該故障的型號,真的可以直接先更換該零件,或許可省下檢修的時間,"肛溫啊"~

网友:
雖然我power也只會換電容,有大大的經驗分享
想必以後遇到,就會有個維修方向,這一篇是一定要收起來的啦!

网友:
感謝大大費心分享

网友:
七盟裡面都用膠黏死,加上擁擠,換的元件一多拆修實在不方便

网友:
此文章一定要收藏起來

网友:
好文 七盟揆花寶典阿

网友(2011-02-11):
公司已修了不下30台了
9成都是這個問題
還有幾台是有+5vsb但不開機的還要再研究

网友:
回复 楼主:

圖二太眼熟了,正在使用中Power即如此,本想要換1/2W的,但一直沒換掉,已用了8個月還沒燒掉,只是黑黑的怪怪的。

网友:
謝謝大大整理 我的七盟在最後一張圖變質的電容 同樣的情形 不同版本 小小電容影響那麼大

网友:
感謝整理得很詳細供新手維修參考此為經驗之分享很感恩

网友:
R25的1/8W 22Ω電阻不建議換1/4W的規格,因為這顆是TL494的保護電阻
這顆電阻通常不會壞,若會燒掉可能IC本身有問題

网友(2011-03-16):
小弟是新手,
為了學習而拆了現有的七盟300W和350W 各 *1,
但一直搜尋不到該電路圖來對照
不知道各位大大能否提供?
感謝!

网友:
這個資料不錯,謝謝分享

网友:
又上了一課, 甘溫啊.

网友:
以後碰到該故障的型號,真的可以直接先更換該零件......

网友:
感謝大大的分享

网友(2011-05-03):
感謝大大熱情分享!

网友:
感謝整理得很詳細供新手維修參考此為經驗之分享很感恩,,,

网友:
七盟的 250-350w的 我可能修過不下50個了
但我都參照各個前輩的經驗 確實修好近9成@@
目前也卡過電保護 還在理論中漂來漂去= ="

网友(2011-09-21):
真的要存檔阿!!大家加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