請教P5GD1-VM編號RT3零件

楼主(2010-04-21):
       請問有誰剛好有P5GD1-VM這塊版子,可否幫我看如圖標記處,位於85T03H與6.3V 1800uF間,編號為RT3的位置,是否有零件?若有為何?
       原因一 : 要量另一個85T03H是否正常,拆這個正常的的量測比對,裝回去看見旁邊空空如也,似乎少了什麼,可能被風槍吹到天邊海角了,也不確定該位置是否有零件,還請剛好有這板的各位高手,奮力拆板之餘暇,代為查看一二.
        原因二 : 原本該位置為非拆區,就沒拍細部圖,整體圖那個位置剛好被電容擋到.
      Thanks.

楼主:
謝謝carzy1kimo熱心,且讓人驚喜的回復速度,不過是不是再麻煩你告訴我,這是貼片電容還是電感,就動手補回了.

,看起來很像貼片電容的顏色,只是它的編號讓我疑惑了好一陣,其它位置的電容編號都冠以c或pc,電阻則冠以r或pr,電感則冠以L也算符合使用習慣,只是它標RT3,著實讓我摸不著頭緒.

    我還在FLOPPY與記憶體插槽間找到編號為RT2的元件,可是RT2怎麼看怎麼像貼片Led,居然是綠色的,不想那麼多了,carzy1kimo  Thanks Again. 2S1 (中型).jpg

网友:
請問依下我有依片一樣的版子他電容壞很多個請問他820uf 6.3v的店榮可以換大衣點uf數的媽
如1000uf 6.3v

楼主:
回#4

你說的應該是CPU座旁的電容,我想你換大一點的CPU風扇會放不下吧,另我是都有找到剛好的,對此不甚了解,不過我看過WISH,與港都狼仔對此多有評論你可再找一下.

网友:
回复 网友A:

可以的 6.3 1000是可以相容的 但是要是再CPU周圍要注意腳距 與高度
CPU週邊的話均為4V 680 的規格那建議用固態電容 很小依各
拆費版可以取的或是購買新品 故障率不高
更換電容前季的拆下記憶電池 等主機板放電3分後再用防靜電恆溫可加熱的烙鐵 拆除電容更換新品上去
更換完畢請把電容接腳處清潔 並注意是否有錫渣 殘留 檢查完畢後再裝上記億電池 上電測試
至於為何要拆下記憶電池 請看新手上路應該有大大提供這方面的基本概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