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問題求助] BENQ FP71G+S Q7T4 溫度異常高

楼主(2010-04-21):
又要來請教各位維修達人幫忙解答一下!!

看了板上的文章維修了一台BENQ Q7T4 FP71G+S

換了爆掉的電容~FU9024N~C5707~也換了燈管~目前可以使用了~

不過部分溫度異常的高會燙手~都可以聞到外背殼塑膠臭味了~

不知道哪邊有問題?該往哪邊查~

麻煩各位達人指點一下~

因為沒有仔細量過正常機器各部位電壓~

不知道量出來的數字是不是都有點低?

框框內分別是K3264(Q601) 連接處(CN701) YG902C2(D701 D702) 3A保險絲(PF801) FU9024N(Q805 Q812)部分電壓

L702附近有燒焦的痕跡~

L1117(IC701)好像差點被烤焦了
先謝過!:)

网友:
那邊的溫度特別的高,小弟我都把鐵蓋拿掉,方便散熱,其實散熱片不應該那麼小。
如果不放心的話,加掛個風扇來幫助散熱。
那些電壓大致上是正常的。

楼主:
回复 网友A:

感謝S大的回應~

不過那個溫度真的有點誇張~

裝好機殼燒機的時候~外部四個螺絲上方兩個是有點溫度的(約30度以上)

趕緊拆開~鎖高壓跟AD的鐵架整個是燙的(應該有40度-50度)

所有內部元件(含電容)都有差不多40-50度左右(用手摸)

這種機器長久使用下來真的不會有問題嗎?

該不會使用一個月兩個月就又燒了~

感謝回應!!

网友:
這一型的 真的很燙 ~.我也是把鐵架 拿掉 ~............
記得 最好 全部  補焊n_161|

网友:
根據我的經驗使用三年以上.左上角av 0.22Uf  160V 最好換掉.那顆會膨脹.

就算是沒膨脹.用電容表測也正常.但內部有可能出問題了.(可拆下看底下看0.22UF 160V 的底部通常會有發黃現象).你要是跟正常的比較你就會想換掉那顆了!

如果你沒換掉.大概不久後.c5707 上面那一組會再度燒掉!

网友:
那顆是三端子穩壓IC,負責將5V轉成3.3V,所以一定會有廢熱產生,同時也加速附近電容器的老化,可以考慮使用導熱墊夾在元件與底部鐵板之間,協助散熱。

网友:
回复 网友B:

狼大導熱墊是什麼東東可不可以介紹一下

网友:
剛好有一片,墨綠色的表面有點粗粗的,替代金屬的散熱片 P4221536 (中型).JPG

网友C:
回复 网友D:

這個看起來有一點像海綿喔?感謝拉,改天去材料行找找

网友E:
回复 网友F:

廢光碟機裡面也有很多這種東西。

网友:
回复 网友G:

長久使用下來,還是有可能那顆會損壞,但時間未知而已!
小弟我這台Q7T4,上次修好5707後,那時候也有用手去摸,真的很燙。
剛開始我有把鐵蓋拿掉,後來發現沒有用,只好又把鐵蓋裝回去了!
散熱片離鐵蓋還有點距離,但不會很寬,可以像狼大說的,墊幾塊散熱墊,讓它與鐵蓋接觸,可以多少將廢熱傳導至鐵蓋上。

网友:
引用 网友C:
這個看起來有一點像海綿喔?感謝拉,改天去材料行找找

這片摸起來的質感像浮石一樣硬硬輕輕的表面粗糙,小小一片用面膠黏在晶片上做散熱用。

网友:
引用 网友E:
廢光碟機裡面也有很多這種東西。

光碟上我也看過但材質與上述圖片的不同! (光碟上的散熱..)它是類似軟的矽膠片上下圖上散熱膏貼在待散熱的晶片與外殼間座色熱用。

网友:
抱歉,在下說的是軟質的導熱墊,有些BENQ機種螢幕會貼在背面替高壓電路(他激式)MOSFET散熱,有些會貼在散熱片上與鐵質屏蔽外殼接觸協助散熱。

楼主:
感謝各位達人解惑~我再去弄個導熱墊試試看~:)

网友:
港都狼仔說的導熱墊應該是指導熱矽膠片,這種墊片在一般電腦的光碟機或燒錄機中很常見,光碟機或燒錄機的驅動IC都是貼上導熱矽膠片,緊貼著光碟機或燒錄機的外殼散熱,沒看過的人拆一台報癈的光碟機看就知道了。

网友:
導熱矽膠片......光碟機真的很多....我都拆下來都用塑膠罐裝起來~~~~
不過很少使用就是了~~~~這東西~~有的有分導熱方向的~~~~要注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