FLUKE示波器Adapter維修

楼主(2010-04-21):
拆下變壓器檢查次級圈部分

网友:
這個如果變壓器沒拆的話,也不會知道裡面有顆保險絲
大大的實例真詳細!

网友:
.....高檔的東西~~~處處有保護~~~~
還好你有拆下來看過~~~~
不然可能還以為變壓器燒了

网友:
原來變壓器裡還別有洞天阿
如果沒拆的確就不會知道且完修了

网友A:
回复 网友B:

非常感謝你的分享!

一般人我想都不會去拆變壓器,  看看是否裡面還有別的東西, 有你這篇分享, 大家在測量變壓器斷路時, 就不會直覺的認為變壓器燒壞了, 應該在查看看是否內有隱情!

网友:
引用 网友A:
非常感謝你的分享!

一般人我想都不會去拆變壓器,  看看是否裡面還有別的東西, 有你這篇分享, 大家在測量變壓器斷路時, 就不會直覺的認為變壓器燒壞了, 應該在查看看是否內有隱情! ...

說到變壓器....最近很多人都喜歡拿聲寶的液晶來修~~~就是不把變壓器帶來....
因為聲寶的特殊接頭.....液晶螢幕很少掛掉的...都掛~變壓器居多~~~~~

网友:
回复 网友C:

 客戶以為螢幕掛了?

网友:
不過變壓器內有保險絲主要也是防止過熱而造成安全問題,所以是電流與溫度兼備,可以的話用原本規格裝回去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