測試時間差異?

楼主(2010-04-21):
各位大大 有個小小問題
廠內 有二種平台 P5B P5Q
用同樣的的測試程式 卻差了8MIN
P5B 要28MIN  P5Q 只要20MIN
P5B 用的北穚 P965
P5Q 用的北穚 P45
這二種平台 應該是 P5B快啊 怎會差了 8MIN 呢
測試程式的快慢不是取決晶片組的嗎?

网友:
P45跑出來的效能本來就會比965的還來的佳!
北橋掌管記憶體控制、CPU bus、PCIE,較新的產品,有較多的改善,跑下去會有差異。
同CPU、記憶體、顯卡,在這些條件下,我們看到的晶片組就會決定整體效能,而且,在不同的板子,不同的佈線設計,也會有些差異。

网友:
一定是P45比較快阿= =

從未聽說過965比P45快...而且年代差好一段距離

在搭上P45用的核心 絕對比P45來的快...

网友:
1.晶片不一樣P45為較新商品,965則已經出了約3年左右的時間
2.測試時候您的週邊是否一樣呢?我想這也會影響速度.
小小意見,提供您参考

网友:
前幾位大大說的沒錯...要比較執行速度,前提是要把週邊硬體如memory,harddisk...等要求一致,相同的硬體比較起來才有個評斷.另外...965與P45這兩組chipset來對比沒實質意義,P45要比的話應該是要找先後期的師兄弟P43來比吧.如有興趣,www.oc.com.tw這裡常有類似硬體評比PO文,可參考看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