讓 LED 發光 2

楼主(2010-04-21):
第一篇 可以讓 LED 白光發亮了 這一篇提供兩個閃爍電路 電子科的一定很熟悉吧
看過這兩篇小弟的爛作品大家一定猜到了
其實我是要做個腳踏車的前燈跟後面警示燈
雖然說去買一個就好了可是自己做比較有成就感
(好像沒比較便宜豐原的羅馬電子貴死人了電晶體要10元洞洞板要7元連電感100uH都收我5元LED白光要15元去搶吧網路才賣5元)
而且發現了嗎?我的電源可以用一顆乾電池就會亮喔市面買的應該沒辦法吧都要三顆喔
我還想到手機電池本來要丟掉了就拿來當電源吧電壓足而且可以重復充電
後面的警示燈
前方的照明燈

网友:
讚唷!

電晶體10塊太貴了, 強劫唷? 用手機電池是很好的點子, 可以充電重覆使用!

謝謝分享!

网友:
自制的閃爍燈~~~~~~~
不錯喔~~

電子材料行的東西本來都超貴..
他們也有庫存壓力的~~~~
要不然你大可網路買~~~都很便宜~~但是前提~~~
你一次最少都要買100顆或是1千顆.....
高亮度LED~~~我還買過1元的...當時還很熱門的時候.....這價錢只能說便宜過頭拉
好在我當初都買了好幾百顆~~~現在都用不完.....

网友:
第一張是無穩態多諧振盪電路嗎?

感覺右邊那顆LED少顆電阻,LED長時間不會燒掉嗎?

VR是控制閃爍速度的@@

電容如果有極性的話,接B(基極)的是負,C(集極)的是正。

不知道這樣講對不對,如有錯麻煩說一下@@

另外蠻好奇這個要怎麼裝在腳踏車上,下雨時不會淋到電路嗎?

還是你會買個外殼拼裝上去

楼主:
傻傻的喵 在家電維修發表[靈異搖控器]後的另一個無聊作品
回復 LONG 大大的問題
1 對阿第一張圖 教科書寫 [不穩態多偕振盪] 很久以前學校電子實習玩的
2 右邊的LED為什麼沒電阻--發現了嗎? 我用NOKIA 3310的電池當電源3.6V
  而我的LED 一邊用紅光(2-2.2V--20mA)[3.6-2.2]/0.02=70 所以左邊多70歐姆
         另一邊我用藍光(3.2-3.4V) 所以我沒用電阻降壓
3 最後怎麼裝在腳踏車呢 自己看圖片了 小弟只綁在菜籃 跟後面的支架
  下雨怎麼辦喔, 運動不怕肥 不過沒人下雨還穿雨衣出去騎腳踏車吧
  我有看到網路一個自製手電筒的是把名片盒拿來當外殼你可以試試
  或是跟我一樣懶,用熱融膠整個封掉避震又防水
4 騎腳踏車休閒啦我在路上看到好多媽媽騎到一半燈不太亮了就會說哇吃電這麼兇
  我的照明燈 可以使用一個乾電池也可以用手機電池 多好阿沒電 乾脆去超商要個回收的電池搞不好可以用
5 最後拜託大大們騎腳踏車運動嗎不要騎太快又不是要比賽而且要注意安全喔照亮前方警示後方安全回家最好
6 已經開發出方向燈了 不過沒有買 黃色的 LED 所以只有在麵包板試做 多一個 三向開關切左亮左 切右亮右 中間斷線

网友:
你的車騎在路上應該有不少人會多看幾眼吧!

那電路好陽春

只是整個電路封住,下次要維修就很麻煩了Orz

网友(2010-06-14):
看不到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