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問題求助] 西屋32吋液晶電視.螢幕橫條紋畫面?

楼主(2010-04-22):
西屋32吋液晶電視(型號L3226S(H).螢幕出現多條橫條紋畫面..不知道哪裡出了問題.維修是否會很貴?

网友:
.我有一台一樣

有時正常有時狀況跟你一樣我判斷可能是ad板故障但還沒時間試

网友A:
引用 楼主:
西屋32吋液晶電視(型號L3226S(H).螢幕出現多條橫條紋畫面..不知道哪裡出了問題.維修是否會很貴?

是怎樣的橫條紋? 是黑色還是有顏色? 位置及顏色味變化嗎?

有沒有相片?

网友:
西屋通病空焊..AD板的問題..

网友:
回复 网友B:

有些是AD板上的SDRAM有問題,最慘的就面板,裝公板試一試問題所在吧!

网友:
回复 网友B:

scaler空焊,用熱風槍補焊一下

楼主:
引用 网友A:

是怎樣的橫條紋? 是黑色還是有顏色? 位置及顏色味變化嗎?

有沒有相片?

您好~剛剛有拍了3張照片~但不知如何上傳到這?
是有顏色的橫紋線.位置大約佔滿電視螢幕4分之3(上半部4分之1為正常)...謝謝!

网友:
回复 网友C:

您回文10篇就可貼圖了.去逛逛吧n_067|