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維修實例] 3隻鳥VX912維修

楼主(2010-04-22):
同事朋友的,症狀開機10分鐘後花屏

拆開後P+I板470U/25V 2顆,330U/25V 1顆彭龜,AD板100U/25V 3顆彭龜,先清潔AD板到T-CON排線症狀未改善,上述電容更換後正常,順便補焊P+I板
熱機2小時無異常交件

變油畫了

變油畫了

紅圈內為彭龜電容

紅圈內為彭龜電容

紅圈內為彭龜電容

紅圈內為彭龜電容

完修試機中

完修試機中

网友:
恭喜撿到軟的!

不過VX這類的版.不只電源.高壓電路.都很長壞!

其實只換你說的那些電容.過不久有很大機會回修!

因為右邊的154J250V 很容易膨脹.

還有100UF 450V 也很容易無容值!

如果是幫朋友修.我是盡量避免回修.就算沒故障.但知道使用久了.零件老化.我會換新的.以避免回修.

不想讓朋友說技術太差=.=.既然是朋友就讓朋友螢幕稱久一點:) !

楼主:
多謝前輩指導,其實原本重點放在AD跟T-CON,P+I只是順便清一清,會到小弟這裡擺明就是要凹免工錢的
所以小弟也是開處方簽要業主自行購料,而且保證不保固

网友:
換換電容做做人情啦~~但是做人情也要看交情~~

网友:
請問如果螢幕開電源完全沒有畫面、也沒有背光燈亮、僅只有電源指示燈有從紅燈變綠燈..
有什麼樣的情況會造成這樣的機率比較大呢?謝謝!

网友(2010-06-01):
我的情況是差不多,但不知電源燈一直是亮紅的就算有畫面時也是,而且選擇表單出現LOCKED字樣,誰可以幫幫忙呀,先謝謝各位

网友:
5#,6#的問題應該開新版面問會比較好,也會得到好答案,到一些前輩提供下載好康的地方回覆感恩的話,補足10篇就可鋪圖,有圖前輩會一步一步指導修復方向,第一步勇敢拆開,第二步拍照,第三步鋪上網。沒有第一步就沒有開始。記得多看舊文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