汽車遙控無法使用(已解決!!)

楼主(2010-04-22):
想請教各位大大,小弟的汽車遙控器在某天突然不能用了!!

還好事先有拷貝新的遙控器在使用,想請教各位大大們

該從那裡開始著手,小弟目前一頭霧水中....

還請各位大大指點迷津!!

新的遙控器和壞的遙控器

新的遙控器和壞的遙控器

新的遙控器上的晶片

新的遙控器上的晶片

壞的遙控器上的晶片

壞的遙控器上的晶片

网友:
這種常見的就是電池掛點。
第二個是進水。
第三個是頻率跑掉。

前兩個就自己看著辦.
第三個.要去買一支陶磁起子.
然後你按著KEY.去調整你的藍色那個東東。
調到了就會開關門了。

网友A:
還有就是~~~~按鍵氧化~~~~
常在這的都知道解決方式了~~~~

网友:
1您先拿電表量每個按鍵看看是否正常.
2.請確認電池是否有電. 將好的那個電池拔到舊的做交叉測試.前兩項確認正常
3.條藍色那個可變電容看能不能開啟或鎖門
4.可拿到你認識的開鎖店請他們重燒一次看看
5.上述無法解決....丟待宰區待宰

网友:
引用 网友A:
還有就是~~~~按鍵氧化~~~~
常在這的都知道解決方式了~~~~

沒錯這個壞的機會最高>>>>>>>>>>>

网友:
回复 网友B:

我家的鐵卷門也是這樣. 不過更誇張的是按鈕是短路
有時候會自己關鐵門. 因為自己有小朋友, 真的是很危險
直接把四個按鈕全換了. 順便把零件補焊過一遍

网友:
排除沒電的問題外,

我也認為按鍵機率很大,看腳都氧化了,

另外看電感有無開路,以及附近電路簡單量測一下。

頻率最後再用,因為那不好調,以前我QC時調頻率都有用儀器在看,有些有儀器就不太好調了,

調那個要慢慢調,也要小心別轉壞可變電容!

网友:
1.用酒精清洗PCB
2.可調電容變質
3.按鍵接觸不銀
4.X'tal

楼主:
忘了跟各位大大說清楚n_109| ,這個遙控器是摔到才無法遙控的~

按按鍵燈還是會亮的,不過還是無法使用,所以特地請教各位大大!!

各位大大講的方式我會一一試試看的~謝謝各位大大!!

网友:
引用 楼主:
忘了跟各位大大說清楚n_109| ,這個遙控器是摔到才無法遙控的~

按按鍵燈還是會亮的,不過還是無法使用,所以特地請教各位大大!!

各位大大講的方式我會一一試試看的~謝謝各位大大!! ...

我剛剛才發現~~~這是拷貝型的遙控器吧....
是的話...因該是頻率跑掉的機會比較大...可以再重新燒一次就好了阿

网友:
如果是摔到,把接點都量一遍,看哪邊有沒有板子線路斷裂造成無動作。

楼主:
謝謝各位大大的熱心幫忙小弟解決問題n_109|

小弟的遙控器己經解決問題,問題出在可變電容(藍色的)

用一字起子試調,終於調到可以用的頻率了!!

另外接點部份都已經補焊過了!!再次感謝大大們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