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問題求助] [求助] Panasonic 29吋 TC-29FT12 維修問題

楼主(2010-04-22):
家中一台 Panasonic  29 吋 CRT
開機顯示水平線一條
檢修到 水平/垂直線路
其中有一顆電阻 [ 無阻值 ]

另一顆垂直電阻 R1736 = 680歐姆

請問大大有誰知道這顆電阻的規格
R1752

色碼好像是 棕藍紅 1.6K

另一顆R1736 = 680歐姆

网友:
看起來又好像是「棕綠紅金」。

网友:
我看起來也像棕綠紅金.但怕是您拍照打閃光燈反光的結果.您目視看他是那種顏色.或比對旁邊電阻顏色判斷吧.買顆換上吧.這是水泥電阻喔~~

网友(2010-05-31):
分不清是綠色還是藍色
那就1.5K 及1.6K 都買
只差0.1K 應該沒甚麼影響
電阻都有誤差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