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GA-8S661FXMP-RZ主機板電腦無法開機

楼主(2010-04-22):
電腦無法開機,它出現以下文字...
Award BootBlook BIOS v1.0

Copyright (c)2000,Award software,Inc,
canning bios image in hard drive
can not find bios image in hard drive

网友:
重燒bios看看吧,也許就會好了

网友:
檢查出BIOS有錯誤....這種情況可能你的bios的資料有問題..可以請人幫你重燒或是去官網下載bios軟件.在複製軟碟..進入dos系統後...在dos系統下..輸入如下命令:awardflash bios.bin.電腦就開始運行bios的刷新程序.一般等10秒種左右.顯示器會跳出bios刷新工具的界面.即開始把讀取到緩衝區裡的bios文件寫入主板bios芯片裡。
在進行千萬不能斷電唷...否則就完全開不了囉

网友:
換條記憶體(DDR-RAM),應該會OK!!!

网友:
回复 网友A:

重新燒錄BIOS看看,應該是BIOS資料損毀了

网友(2010-11-05):
這個情形我遇到過..連開機都無法了怎麼進入dos系統...
重燒BIOS除非拆下來燒才有可能吧!!

网友:
can not find bios image in hard drive

把BIOS 的 BIN 丟到硬碟去. (可以先把硬碟拿去別台電腦Copy )
如果有軟碟機更好, 直接把 BIN 檔丟到軟碟去. 或是放在USB 隨身碟
重開機. 如果找得到BIOS的檔案. 它自己就會修復BIOS了

如果不行再拿去給別人燒, 或直接拿去原廠囉

网友:
可以先量一下 主機板上的電池電壓

网友:
回復#8大大...
因為我也有同樣一張板子的問題...
換我接手題問...........
做法:主機板以外的全拆掉...開機出現的結果就是以下資訊
Award BootBlook BIOS v1.0

Copyright (c)2000,Award software,Inc,
canning bios image in hard drive
can not find bios image in hard drive!
~~卡在這個畫面不動~~
~~接上軟碟下載BIOS...前一個動作已卡住..根本無法讀取軟碟機.~~
回復:#9大大..電池OK的...謝謝!!
~~送原廠燒BIOS過保要收300元低~~

网友:
如果在高雄可以去長明街問看看..
忘了哪個店有在幫人燒BIOS  收50元..
不過你得先告訴店家你的BIOS晶片的型號,讓店家先確認他們的燒錄器有沒有支援..
然後想辦法再把BIOS解焊下來...

网友:
如在高雄
小弟可以代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