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問題求助] 晶體

楼主(2010-04-22):
請問一下有人用過這各晶體嗎?
他會異常發燙,會是哪邊異常

24.96 KB, 下載次數: 112

网友:
雖沒用過,但看了一下,這顆是電源穩壓的晶體,但多了ON/OFF功能,

不過你的問題有點模糊,

但真的要查可以量看看它輸入、輸出、ON/OFF電壓有無異狀,

它輸入電壓和ON/OFF最大可以到20V,但是用多少電壓要看它用在什麼電路了,輸入電壓不會少於3.3V

至於輸出是3.3V,但ON/OFF有觸發才會有3.3V,還有它們阻抗有沒有異常,

這是我遇到問題會先去這樣做測量,至於其他大大會怎麼做就看他們個人經驗了,

希望對你有幫助!

网友:
穩壓IC燙不是新聞,應該說正常! (看設計)
但重點是原設計的對應如何?原有加散熱嗎?
電源輸入多少? 輸出多少? 電壓值對嗎
假若輸出電壓不對或過載然會較熱些!
看過很多設計都省料把散熱片都省了。

楼主:
晶體打1AM  他是編號是什麼呢

网友:
這個很像有人有問過喔,用一下站上的搜索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