NOKIA 610 無來電鈴聲與擴音維修實例

楼主(2010-04-23):
本文刪除..讓有心想在這發展的人有足夠的空間..感謝各位長期以來的支持..我走了

网友A:
回复 网友B:

是朋友才要警告你,我聽說全省手機公會要出資請某黑道大老對你不利,請隨身攜帶M16等武器防身。

网友:
手機呀~ 很多通訊行的是拿舊板換新板
再把舊板拿去給專門維修的店家
我記得高雄林森路的通訊街都會把手機拿去給六合路一家維修商修
後來知道了那家店就不去通訊行了. 都直接拿去給維修商.

楼主:
引用 网友A:
是朋友才要警告你,我聽說全省手機公會要出資請某黑道大老對你不利,請隨身攜帶M16等武器防身。

要我準備小龐大的這一把機槍嗎????

网友C:
s大我看你直接跟鋼鐵人借一套比較快!!

网友:
把S大老爸跟隨多年的手機修好,

我隱約感覺到S大的老爸抱著你痛哭,真溫馨

网友:
(下次NASA可以請你去修太空梭了 @@")_

网友:
這讓我想到我那台手機.....到現在還沒修好,手機的鋪銅有夠大的,整個熱量全被分散掉,用烙鐵解焊有夠困難的。
原本故障前,常常電池充飽電,只要ㄧ天,就馬上沒電,後來漸漸的,剩下半天,就在上學期的期末考的最後幾天,它不開機了,拿電錶量了一下手機上電池接點的正負極,慘! 完全短路,後來有拆了ㄧ兩顆短路的電容,還是無解,還有很多電容也是短路的,不知道要拆多久,就把它擺爛,等哪天有閒工夫,再來折磨它。

楼主:
引用 网友C:
s大我看你直接跟鋼鐵人借一套比較快!!

你說這一套嗎??
確實不錯喔~~~~~
就連飛彈都不怕的裝甲~~~
還可以飛天..發射光束(中間那個能源球很強大~~~)

网友:
先安裝一個能源球就好了~~~

烤晶片烤一烤就可以上菜了~~~
改換我考可能就無法上菜了~~因為會烤焦哈哈阿

网友D:
"然後~~~~~~把熱風槍溫度開到350度...上助焊劑~~~烤個1分鐘加焊~~~"
請問shunxing大是只烤圖中那區嗎?

网友E:
手機的 IC 還真的是小顆~...........
若是不注意~打個噴嚏 就不見囉 ~.......................(沒那樣嚴重)
.......
S大 我有拆過 ~有些 有黑 ~膠  那個如何清掉?

网友:
回复 网友F:

上次跟他借過一次~~感覺只有爽~
但頭盔他只有一頂沒法借我,只好用安全帽來頂一頂囉!!

圖片內正是本人,為了保護保人眼睛要打上黑條!

网友G:
引用 网友E:
手機的 IC 還真的是小顆~...........
若是不注意~打個噴嚏 就不見囉 ~.......................(沒那樣嚴重)
.......
S大 我有拆過 ~有些 有黑 ~膠  那個如何清掉? ...

我記得兩年前,去學手機維修,拿起熱風槍,真的要吹下來的吹沒有下來,不垓下來的,全部下來了,不過上課老師有說吹這種ic補焊最好上面加一點屏障物,保護一下

楼主:
引用 网友D:
"然後~~~~~~把熱風槍溫度開到350度...上助焊劑~~~烤個1分鐘加焊~~~"
請問shunxing大是只烤圖中那區嗎?

是阿~~~就是那一顆有BGA錫球的....其他的我看不到~~~~不敢貿然加熱....

引用 网友E:
手機的 IC 還真的是小顆~...........
若是不注意~打個噴嚏 就不見囉 ~.......................(沒那樣嚴重)
.......
S大 我有拆過 ~有些 有黑 ~膠  那個如何清掉? ...

黑膠??你說那個固定的嗎???溫度夠高的話...它會碎掉....
引用 网友H:
發表
上次跟他借過一次~~感覺只有爽~
但頭盔他只有一頂沒法借我,只好用安全帽來頂一頂囉!!

圖片內正是本人,為了保護保人眼睛要打上黑條!

哈哈~~~~不錯喔居然借的到.... :on_048|
但~~~那絕對不是你本人:on_044|
引用 网友G:

我記得兩年前,去學手機維修,拿起熱風槍,真的要吹下來的吹沒有下來,不垓下來的,全部下來了,不過上課老師有說吹這種ic補焊最好上面加一點屏障物,保護一下 ...

在吹的時候從正上方....溫度調高口徑要大~~~風量要小~~這樣就好加焊了....

网友I:
感覺這手機很耐用.大大的老爸要是在樓下.手機在樓上電話來了可以直接往樓下丟.也不怕的感覺.但shunxing大大.您家老爸大人會不會是在跟您暗示要換新手機阿.

楼主:
引用 网友I:
感覺這手機很耐用.大大的老爸要是在樓下.手機在樓上電話來了可以直接往樓下丟.也不怕的感覺.但shunxing大大.您家老爸大人會不會是在跟您暗示要換新手機阿. ...

他不會用新手機.....
這台手機有手寫耶....他哪可能換阿~~
而且~~這台當初1萬多買的...很貴....

网友:
回复 网友B:

我的熱風槍自從買回來後,就沒再用過,
改天也拿來吹看看!

网友C:
引用 楼主:

他不會用新手機.....
這台手機有手寫耶....他哪可能換阿~~
而且~~這台當初1萬多買的...很貴....

 這台有手寫..............

楼主:
引用 网友C:

 這台有手寫..............

你沒看到第9張跟第10張照片的手寫版嗎????
我老爸在輸入名子的時候是用手寫的~~~~~
他不會按上面的注音~~~~~

网友:
回复 网友J:

原來藏在按鍵下啊~~~我以為是螢幕那耶~~
以以前的技術來說~~那時買真的很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