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問題求助] 我終於修好二台液晶螢幕

楼主(2010-04-23):
大家好 ~我是最近才註冊的 .基於我是笨手笨腳 ~本身也是讀電子科(高職)太混了
上課都在睡覺~所以很爛..我在一次機緣找到論壇眼睛一亮 好棒的論壇.就開始爬文囉
我個人喜歡把電器拆開 大至上都被我稿壞了~ 看到 前輩 師父級的維修 個個都是高手
每篇文章都是最好的資料~深深讓我吸引:) 我就跑去資源回收那買了二台17吋的液晶螢幕(總共400元)
一台BENQ~ACER1711一台 就照各位前備 目視 檢測 BENQ 就是那幾個零件 C5707 9024 保險3A 換掉就修好
ACER1711 電源版 有2顆電容 爆了 換一下 2台就OK 撿到軟的(學前輩說的) 我會努力學習 DIY的樂趣
      這論壇太棒了

网友:
加油唷~ 可以慢慢進階囉
到時就換你發實例造福大家了

网友(2010-06-06):
 軟柿子真是n_116|
期待大大實例上桌!

网友:
恭喜你,發表實例照片

网友(2010-10-29):
祝賀您,再接再勵並造褔大家n_034|

网友:
恭喜你,最近我修了十台也都是壞電容。

网友:
恭喜你
有看有用.加油有照片要上傳

网友:
支持您~
二台17吋的液晶螢幕(總共400元【價格~ 還蠻優的】
本來咱 覺得【故障 17吋的液晶螢幕】~二台故障的應該都要800元以上呢  》《

网友:
請問是那理的回收場??

网友:
運器不錯喔
再加油多發點帖

网友:
運氣不錯喔
再加油多發點帖

网友(2011-02-15):
真的~這裡真是個好地方 也讓我學了很多 期待下次能換我發實例

网友:
哪裡的回收場2台才400元 還是17吋的
好康報一下吧

网友(2011-05-02):
恭喜你  真是好的開紿再接再厲入伍高手的行列.這是我們一般初學的夢想.
我的情況與您似同,但有點糟.
跑去回收埸購買viewSonic vx715一台500元,但要很客氣好言相對(不買散戶),終於老闆心動了,恩賜一台.
回家後,依論壇前輩的文章檢查,發現電源管理IC有問題,更新品OK可開機了(故障原因:不過電,指示燈不亮.不開機).
但好景不常,第三天後又不開機了,只好再更新品又OK,但過四伍天又不開機.啊  暫時先擱置吧.再努力的爬文囉.
說實在我們的論壇有很多寶藏,多是前輩們的奉獻,希望日後也有能力回報一點心力.
再加油 加油 加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