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維修實例] ACER AL1916維修

楼主(2010-04-23):
同事朋友賣樂透的開獎展示機(不要問小弟為何同事有這麼多各行各樣的朋友,小弟也不知道),症狀為LCD會出現3CM高的水平暗帶,一直向下跑(就像用DC看CRT電視)

拆開後P+I板上有220U/25V 2顆彭龜,研判可能是紅圈裡那顆失效造成電壓不穩,於是從廢板上殺了220U/50V更換,更換後顯示正常,藍圈裡那顆因為也彭龜了一併換掉

熱機30MIN無異狀交件

拆下2顆電容測量分別剩6U跟4U

拆開後

拆開後

紅藍圈內就是異常電容

紅藍圈內就是異常電容

換好了

換好了

紅圈內電容容值

紅圈內電容容值

藍圈內電容容值

藍圈內電容容值

网友:
還不賴~~
也算是軟的!!
不過容值剩下個位數還真的是很少

网友:
不錯喔,給你拍拍手

网友:
謝謝分享 ~這類型的 ~LCD 毛病還真多種 每種都不一樣 ~

楼主:
對不起,型號打錯了,是1916

网友(2010-05-25):
感謝您無私的分享! ! !

网友:
我有一台acer AL1916 avs型號開機沒有電 燈也不亮拆開版也沒發現問題請問大大我要往哪個方向著手:)

网友:
http://d Settings\\李政濃\\My Documents\\My Pictures\\照片
C:\Documents and Settings\李政濃\My Documents\My Pictures\照片

网友:
先量測PI板是否有電壓輸出,電壓是否正確
此PI板會輸出19V 5V 3.3V輸出,請先確認是否有輸出
如都有就是查AD板上DC TO DC元件工作電壓是否正常

加油,如完修要告知唷~~~:)

网友:
謝謝無私的分享,不過最好是將其他的電容也一起換,可以撐比較久,有時想想,撐比較久對我們這些維修人員來說,好像也不太好,比較沒有錢賺,真的是兩難。

网友:
您好
    我今天量電源板有一個變壓器一次測有電源,但二次測,沒有量到有電壓,請問是不是壞了
它的型號80GL 17T-29-L  HI-POT      請問電子材料行可以買的到嗎?或是去哪裡買  謝謝:)
                LI TAI  B-19  0531  OK

网友:
一次側有電源而二次側無,表示電路無起振,變壓器較少故障,可以嘗試檢查一次及二次電路。

网友:
狼大您好
       我是個初學者不知道從何量起又不會po圖 而我的pi版與樓上的大大有一點不一樣
請問有類似的圖可以看嬤  我在網路找好幾天了就是沒有這一塊一摸一樣的

网友:
回复 网友A:

初學者是沒有關係的,但是你忘了很重要的事...   先去新手區學習一些基本知識

不然PCB上面的零件看不懂,工具也不會用,是要怎麼修~

填鴨式教育的結果嗎n_078|

网友:
請問新手學習區在哪裡可以幫我打連結一下嗎:)

网友:
版大說的狀況很真是神奇n_011|
http://bbs.pigoo.com/forum-135-1.html
新手上路
我終於有機會PO一篇正確的文了n_070|
其實我建議剛接觸的朋友們可以多爬文多看看
先別急著發問
看久了自然較有點頭緒
到時再發問我想會是半功倍喔
By 正在摸索的我:on_054|

网友:
回复 网友B:

電源控制IC掛點哩^^~~或是檢查POWER開關按鍵 你上傳圖片 發問會比較好喔
這樣有修過的大大可以比對 提供IC編號給你

网友:
這是實體圖

网友:
這是前圖

网友:
沒電源可以的話先斷開高壓電路端,再測看看是否有電壓

网友:
您好
    這是今天量的圖麻煩個位高手執導一下

网友:
還好你沒插燈管測量高壓~~要不然~~~頭條新聞~~你應該會上版面了...

另外~貼圖~~請集中在同一個回覆文...

MOSFET要拆下來測量看有沒有壞~~~

PS~~圖片的檔案過大~~~W大因該會出來糾正...
你20#的回覆文中的照片就可以比你後兩張來的小..調整一下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