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又買了一個新玩具

楼主(2010-04-23):
這是一個共區做的交流電-功率量測器,可以量測110V或是220V家電靜態耗電量,時間內動態總耗電量及代為計算電費的量測表,
許多客人都問我說電腦的耗電量大不大,他兒子都整天不關機,有了這個新玩具,不用計算我就可以告訴他的電腦耗電量及電費了,還不錯用,也不貴,花了我$500大洋

電腦的待命電流有3W,換句話說你不開機13天就要用掉1度電,還真浪費能源

進入桌面以後的耗電量將近130W

它可以幫我算我目前要花了多少電費

這是這一個計算週期的總耗電量,尤其是像冰箱或是冷氣這種走走停停的電器的一天電費

還可當電壓表用

下面這個工況就搞不清楚是啥東東了

网友A:
之前在光華有看到 一個好像450元..還滿便宜的
目前~這是我看到最便宜的價格...
不然都要破千..才買的到
但考慮太多時 就沒下手買.....

网友:
引用 网友A:
之前在光華有看到 一個好像450元..還滿便宜的
目前~這是我看到最便宜的價格...
不然都要破千..才買的到
但考慮太多時 就沒下手買.....

這種東西450元買的到????你幫我買.....
這種有計量的少說都破千....更何況這功能又超齊全的~~~~

阿Ben~~你說這500元就有??哪裡買的????

网友:
這個玩具還挻實用的!功能多價格也不錯呢!

网友:
看起來很好玩 有趣的東西

网友B:
我也買一個買很久囉 我都用在看 超頻 看W ~但是粉貴~去黑店台南  南*  買的1890
粉好用 ~可以觀看 用電情形~可以看 電腦使用的W 很好玩 ~可以看電腦再跑程式的時候吃電情形

我有看到 大陸相同功能 才賣399元

http://goods.ruten.com.tw/item/show?11091224733171
380元

网友:
引用 网友B:
我也買一個買很久囉 我都用在看 超頻 看W ~但是粉貴~去黑店台南  南*  買的1890
粉好用 ~可以觀看 用電情形~可以看 電腦使用的W 很好玩 ~可以看電腦再跑程式的時候吃電情形

我有看到 大陸相同功能 才賣399元

http: ...

看看還是阿Ben大的那台比較好~~~~~
你PO的那一個~~~~不能長時間使用~~~最大只能測試到6A....
也就是說....對一些小家電還可以~~~~
如果使用在微波爐或是熱水氣之類的....有潛在的危險性~~
雖然只是要拿來大約計算使用...不過~~既然要買~~就要買可以計算大功率的還比較實用...

网友B:
回复 网友C:

恩恩~原來只有MIX 6A~~難怪 便宜 ~ 哈哈 ~

我那台 變電家 可以到 15A 剛剛看到背面有寫 ~
http://goods.ruten.com.tw/item/show?21004109481303

网友:
我記得變電家新款的可以測110/220V 最高是1650W螢幕與負載端合併~
舊款的變電家是110與220V是分開的~有螢幕及負載端分離及合併兩種
不過變電家不便宜喔~一顆要1.5K~1.8K喔~
阿Ben大那一台的話~110/220V都能測~且有價格優勢~應該還不錯喔~

网友:
對阿,阿BEN大大在哪裡買的~
真的好便宜,我也想買一個來用用看!!

网友:
引用 网友B:
恩恩~原來只有MIX 6A~~難怪 便宜 ~ 哈哈 ~

我那台 變電家 可以到 15A 剛剛看到背面有寫 ~
http://goods.ruten.com.tw/item/show?21004109481303

喔喔~~~還幫我找出來了耶~~~~~
這種價錢真的很便宜~~~~~
我也要買台回來玩玩~~~~~

原來.....yoyoben777(45)   1   2010-04-1316:01:05
他也是跟他買的........我也跟進了......
看阿BEN也買了不少東西耶~~~~連電子顯微鏡都買了.....

网友:
回复 网友D:

不會吧! 你是到台南的X一買的喔n_150|

网友:
回复 网友E:

好幾年前 在玩超頻 ~買的 ~因為在看 主機板的 耗電 跟 ~W 還有顯卡 ~
記得 好像 是快1900元 ~之後 去高雄電子街看到 ~ 1500元 ~心都凉囉............
南* 跟美*  真 的 很 貴 ~  我現在都去欣欣電子(靠近北門路口) 便宜的很~
老闆娘 又很專業 會幫你找 DATESHEET 還有代用的 ~超利害的 ~
買東西還是要大家  提供哪些便宜的 不然只是花很多淵望錢~

网友:
回复 网友C:

喔喔~我也看到了....
小弟沒爬文,我自己掌嘴...

回复 网友F:
小弟也都去欣欣,老闆娘真的不錯,不過我覺得...老闆娘的妹妹更!!!!
你懂得~~
說不定小弟有跟大大插肩而過過喔!!

网友:
這個之前有看到,還滿想買的。
可以算出耗電量真的很實用的功能,我一直跟我家人說電器用品一直插著會很耗電,我阿媽一直說..又沒幾塊錢。
但家裡的用電量都貴得離譜,改天買一個讓他看他就知道有的電器是多耗電了。

楼主:
回复 网友G:

沒錯!我就是跟他買的(http://goods.ruten.com.tw/item/show?21004109481303),連運費$500元,還不錯用,110V/220V兩用,這個玩意兒最大的缺點就是它的插頭是大陸220V山字形的插頭,要經過轉換頭(他有附)來使用,這樣一來它的高度太高,插在插座上搖搖晃晃的很恐怖,感覺好像快要接觸不良的樣子,其他都還好,質感也還說得過去
PS:這樣我有沒有替這個賣家廣告的嫌疑?

网友:
轉接頭太多要注意大電流下發熱的情形~

网友:
引用 楼主:
沒錯!我就是跟他買的(http://goods.ruten.com.tw/item/show?21004109481303),連運費$500元,還不錯用,110V/220V兩用,這個玩意兒最大的缺點就是它的插頭是賓士MARK形的插頭,要經過轉換頭(他有附)來使用,這樣一來它的高 ...

廣告喔~~~因該不會吧~~~~
這種東西~~我買回來也只測試一天~~~就會拆下來了~~~
畢竟~~只是拿來做計算的~~
不可能都插著吧~~~這種東西的設計~~~恐怕也有限流器存在~~~
所以~~還是不要常時間使用比較安全~~~~

PS~~~這是拿來玩的~~工作上如果客戶有需要知道耗電量...也可以現場大約計算一下~~~
  反正~~~電器的東西~~一用下去~~會隨手拔電源真的很少~~~~但至少讓客戶有個底~~~
  拿這個來修電器~~作為判斷電器好壞~~~又是另一種用途~~~就看個人如何去利用它拉~~~~

网友:
喔喔喔~~~~
連S大也買一顆.....
小弟看看明天有沒有開門
有就去面交一顆....
因為小弟轉帳需要100多
還是面交便宜...

网友:
用這維修電源供應器,若是輸入端整流電容有異常,會看到實功(W)正常,功率因數(PF)很低,電流(A)很高。
一般不帶APFC的電源供應器,功率因數大多落在在0.6~0.7之間。

网友:
其實裝這個有點在說,家電用品待機也會耗電...

最好養成習慣,電器不用就拔掉或關閉電源呀!!

尤其那些變壓器,插這也會耗電,沒用拔掉吧!!

楼主:
回复 网友H:

這個用途就是我買這個玩具的其中一個重要因素,您看只有電腦的standby current就已經3W了,如果再加上液晶螢幕呢?(有一種小夜燈還只要1W就很亮了)
2個算它總共5W好了,如果電腦不開機也沒拔插頭一個月就要用掉4度電,現在的家庭有個兩三台電腦是個輕鬆平常事,這樣錢就會不自覺的流到台電的帳戶裡,我們也浪費掉了地球上的寶貴資源
這還是只有電腦而已,液晶電視應該更嚇人,我摸我家的32"笨Q,一早起床未開機時,後面的機殼都還會溫溫的,應該靜態更耗電,難怪味全公司會有那個北極熊的廣告,告訴我們電器不用時要拔掉,
我們要呼籲那些設計POWER的RD們,請設計一些綠色能源的POWER保護地球(W大不知道聽到沒有?)

网友:
上賣家網頁看相關產品,尚有可測pf及無線傳送的版本,可以看power 的狀況,另外也可以當電表用,而且房東可以自動查電費.

网友:
引用 楼主:
這個用途就是我買這個玩具的其中一個重要因素,您看只有電腦的standby current就已經3W了,如果再加上液晶螢幕呢?(有一種小夜燈還只要1W就很亮了)
2個算它總共5W好了,如果電腦不開機也沒拔插頭一個月就要用掉4度電,現 ...

其實~~~都是5VSB在耗電.....現在的家電產品都有這個待機電源~~~所以插頭插著一定會持續吃電~~~
除非設計成電子式的待機模式(通常沒有人敢這樣設計...很容易燒電路的)..
以前常看到電器用品前面還有個總電源開關~~~現在都沒這個設計了...
因為~~大家都懶的去關...所以阿~~~想要大家去拔插頭???難阿~~~~~

网友:
其實善用電腦用的排插呀!!(六孔那種)

上面都有一個開關呀,最大可耐15A,又有過載保護.....不用就直接切掉!!

网友:
回复 网友I:

阿Ben的新玩具真不錯用
看來會有粉多快樂媽咪的同志跟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