GA-8IPE1000-G 找不到這個ic型號!

楼主(2010-04-23):
請問各位大大,小弟最近忽然開機,電腦開不起來了,有在動但都沒有畫面,顯卡測式正常,記憶體…都正常,仔細看了一下,發現一個很小的黑色ic(3 pin),裂掉了,只能微微看到寫著KJD..。但不知它的型號,想請問各位大大知道此型號嗎,我貼圖~紅色那。謝謝

网友:
看看 板上有沒有 相同型號的  一般板子 有些都有 所以你找看看
~拆下測量應該就知道為 哪種東西囉 ~

网友:
這麼多天,好像沒人有這張板子,論壇裡好像有這塊板子的電路圖,要不要

順便提供一下位置編號呢?也許幫得上忙喔...

网友:
有電路圖.....而且W大有貼過,我又白吃到那時候又貼一次。蠻窘的。
好像是一顆貼片電晶體。

网友:
查了一下,3個都相同,是pV3 45,希望有幫助.

楼主:
我沒有辦法下載電路圖~感謝各位大哥們的教導~那我去電子材料行買pV3 45這個電晶體,謝謝

网友:
回复 网友A:

P大有問您那顆元件的位置編號,是Qxxx呢?還是其他呢?
應該是SMD電晶體,但沒有編號,也沒辦法幫您的忙。
電子材料行很少有在賣SMD電晶體的,可能會徒勞無功,白跑一趟。

楼主:
是哦~那我改天回家的時後拍一下那的照片再麻煩各位大哥們~不知道是否那個壞掉,電腦變的開機沒有畫面~顯卡,記憶體都是好的。

网友:
這顆是Schottky barrier (double)diodes.(消特基二極體 ).
跟L43(華碩主機板CMOS電路上可找到) 是同功能的.
如沒有,另外這個也行:
http://www.100y.com.tw/viewproduct.asp?MNo=61581
它在板上的零件編號為CD1,跟主機板聲音部份有關係.
給您參考.

楼主:
那若個壞了,只跟聲音有關的話,那應該是可以開機的才對嗎?我是開機有在動,但沒有畫面,也換過顯卡跟記憶體去測過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