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液晶螢幕] 故障的奇美CMV937A不過電維修

楼主(2010-04-23):
此機為2006年9月出廠的奇美CMV937A 19吋液晶寬螢幕,到手時通電測試,發現不過電,指示燈
也不亮
拆開機殼測量檢查,發現高壓端有電壓,但低壓多無電壓輸出

檢查電路,發現一顆應該是開關管(編號STPF1020CT)的晶體被擊穿,因手邊無該顆零件備料.
廢板中也找無到,因此到網拍購買9顆,
收到料件後換上新零件,通電測試正常
組裝上電燒機測試,一切OK,完修...

网友:
水拉,具有相當的實力才能查修道那顆開關壞損,恭喜你喔,還好不是壞在高壓部分,高壓部分就很難解開了

网友:
pwm開關用的mos..原理雖然簡單   又是維修的重點之一

网友:
謝謝分享 ~...STPF1020CT 這顆 ~ 在ATX POWER ~有些設計的 高壓區 有做可以代用的 ~
看過 ASUS ATX POWER 裡頭有 ~.
這 PI 板 跟我之前修的 937 PI 長的不一樣 ~ 奇美的 版本還真多

网友:
這款台達P+I有很多兄弟,主要兩大類,L管與直管,另外就是變壓器數目、晶體數目、有無內建音頻放大器之間的差異。
STPF1020CT是顆快速回復型整流二極體,用於二次側變壓器輸出整流。

楼主:
哇,終於知道 STPF1020CT是一顆快速回復型整流二極體,感謝狼大教誨

网友(2010-10-16):
原廠都爆那顆
我拿5A 20V的代用OK~
這一台其實還蠻耐操的!
沒有什麼溫度... 板子也不容易燒

网友(2011-10-15):
我遇到的是指示燈亮.黑屏.開關無效

网友A:
我量測過P+I板上的12V.5V都正常.AD板上3.3V也正常.但是還是黑屏.電源指示燈有亮.按鍵無法關閉.
不知哪裡出問題.請諸位大大指點.

网友:
引用 网友A:
我量測過P+I板上的12V.5V都正常.AD板上3.3V也正常.但是還是黑屏.電源指示燈有亮.按鍵無法關閉.
不知哪裡出 ...

請檢查燈管座, 高壓變壓器 , AD 板 MCU , EEPROM ~~~~~~

网友:
OK了!AD版掛先更換.慢慢再來維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