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 筆記型主機板維修教學

楼主(2010-04-23):
各位大大們,
           請教 筆記型的主機板不過電,想自己檢測維修確又不知從何下手,請前輩們幫忙指導.
       另外能提供相關技術手冊或是文件可供我學習.
     故障機型: DELL D420
     故障原因:按壓電源 不過電.沒任何反應

网友A:
報你一個好地方,這有很多維修資料哦。
http://bbs.pigoo.com/forum-135-1.html

网友:
引用 网友A:
報你一個好地方,這有很多維修資料哦。
http://bbs.pigoo.com/forum-135-1.html

.....新手上路~~~~~~~
確實資料很齊全~~~~~~

楼主:
感謝二位大大的 幫忙.

网友:
都不過電變壓器及鍵盤按鈕先測看看是不是正常

网友B:
先檢差一下你的外觀看是不是有零件燒毀
還是說你接口被你插壞了
主機板不過電狀況千百種
以NB來講大致分成幾個方向
1.電池
2.AC Adapter
3.主板
有時你必須交叉測試,

楼主:
引用 网友B:
先檢差一下你的外觀看是不是有零件燒毀
還是說你接口被你插壞了
主機板不過電狀況千百種
以NB來講大致分成幾個方向
1.電池
2.AC Adapter
3.主板
有時你必須交叉測試, ...

大大
     如果測試後 確定問題在 筆電主板,那建議由那個環結開始測試.

网友:
回复 网友C:

 ................雖然論壇內有關筆電的文章較少,但維修筆電,萬變不離本宗,筆電與PC主機板的維修,所需掌握的重點仍是大同小異的,這也跟維修工業主機板是同樣道理。
(小弟我沒修過筆電、工業機板,個人認為是這樣)
如果是這樣,那大大您該往哪邊下手呢?

网友:
主板的話我還是會先檢查外觀之後重刷BIOS再不行的話就要開始量測電壓訊號了
如果沒有維修基礎,建議你還是送原廠或ASP去修
不然你最起碼找一下他的電路圖,造著他的時序去做量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