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問題求助] OZ9936GN

楼主(2010-04-23):
請教各位高手
這各式電源管理ic還是N-Channel
在舊文有看過發表過
不知道有沒有人知道
他有說這是他替代零件
不知道是否正確呢

418.12 KB, 下載次數: 71

239.04 KB, 下載次數: 63

楼主:
他的圖,我把轉貼的

网友:
我有點搞亂了!
不知道你要找什麼?
OZ9936GN , CCFL Controller

FDS9936A ,MOSFET
SI9936DY <MOSFET
真巧,後面2項都是 9936 數字

應該是要找 替代的 MOSFET 吧!
個人認為可取代使用(不含第一項)。

楼主:
OZ9936GN
這各零件  是N-Channel
還是什麼呢

网友:
引用 楼主:
OZ9936GN
這各零件  是N-Channel
還是什麼呢

不是提過了嗎? 在 http://bbs.pigoo.com/viewthread. ... &extra=page%3D1    #3  #5  #9

它驅動的都是 N-Channel MOSFET