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七盟] 七盟電源供應器 ST-350BKV維修紀錄

楼主(2010-04-23):
呵~相信常上媽咪論壇上的大大們都可以把這些系列的power完修,因為有太多前輩發維修經驗及實例讓大家參考^^
這裡小弟手邊剛好也有一個換修下來的,就拿來修看看,幸運的也修好了,錦上添花,再來個記錄讓大家參考囉^^

===主角===

===主角===

因為沒5v sb,先量保險...真的開路了,表示後面有短路的地方...怕怕....爆爆樂^^ ... ... ... ...

因為沒5v sb,先量保險...真的開路了,表示後面有短路的地方...怕怕....爆爆樂^^ ... ... ... ...

往下查...果然k2717爆了..於是再往它週邊電阻及穩壓二極體查..

往下查...果然k2717爆了..於是再往它週邊電阻及穩壓二極體查..

一團黑...

一團黑...

反向打穿了...

反向打穿了...

高壓故障零件,另外也參考了多拉A夢大的七盟通病處理方法,更換了R21的1k 電阻,量測時阻值已變大1.6k,c10 ...

高壓故障零件,另外也參考了多拉A夢大的七盟通病處理方法,更換了R21的1k 電阻,量測時阻值已變大1.6k,c10 ...

嗯,又要上電了,很怕爆...閃遠點上電.....5vsb出來囉^^

嗯,又要上電了,很怕爆...閃遠點上電.....5vsb出來囉^^

再來PG ^^

再來PG  ^^

全部故障零件,終於又多一顆power當備料囉

全部故障零件,終於又多一顆power當備料囉

网友:
很棒的實例啊!
jackchen681大您的功力增強了很多耶! 小弟我已經覺得我比您遜色一大截了。

网友:
jacken681大您這台還在保內喔!

网友:
圖文並茂,寫的很淺顯易懂,圖片又切合文字描述,真的不錯的一篇文章..

楼主:
回复 网友A:

S大,你別再酸我了 ,小弟懂的都是在這論壇學到的,由其從你的文章裡學到很多觀念及技術,爾後小弟還需多多向您請益咧

楼主:
p大,你是如何看的,小弟我有看側邊是從weblink展X國際進的,製造日期是2006年的,我推算如果3年保也過了,難到是5年保.......

网友:
回复 网友B:

jackchen681兄:
我都是看序號:您的S802013430是2008年2月出廠的,保內累積數顆再寄給七盟修(省運費),保外再自己修.

网友:
剛好維修到七盟ST-350BKV 2004/2月出場,連故障地方都一模一樣,板大這台是使用2SK2717而我這台是使用TOP222Y

网友(2010-05-25):
很詳細的檢修實例
燒的東西還不少
如果沒有耐心肯定修不好

請問怎麼發現燒掉的電晶體?

网友:
ST-250-到ST-350BKV電路幾乎一樣
在此網的範例也多
中和消化一下
我也修好了2顆ST-350BKVn_136|
但是一3顆 卻在我手上爆了k2717嚇死人n_119|
第3顆還在努力中....

网友:
真的不錯的一篇文章..

网友C:
請教一下大大,小弟也有這顆POW,之前爆了三個電容,目前已更換,也可正常使用,只是電腦關機放上一整天,這顆POW還是有點溫度,不知道是哪裡有問題呢??
麻煩大大指導一下...

网友:
回复 网友D:

請先用測量消耗功率的儀器 ,如POWERANGEL之類的,檢查待機功耗

正常應低於5W

网友:
引用 网友C:
請教一下大大,小弟也有這顆POW,之前爆了三個電容,目前已更換,也可正常使用,只是電腦關機放上一整天,這顆POW還是有點溫度,不知道是哪裡有問題呢??
麻煩大大指導一下... ...

七盟BKV/BLV的輔助電源電路效率較差,所以關機仍插電下,5VSB消耗的關係,會產生一定熱量,這也是該處電容特別會壞的原因。

网友:
感謝樓上兩位大大分享~這樣小弟比較安心了點

不然我還以為又是哪裡有問題呢^^

网友:
努力吸收中  感謝大大無私的分享

网友:
新人還在上手中,努力吸收知識,期待有一天也能分享給大家
謝謝分享

网友(2010-07-03):
其中較小的電阻已經無法辨識歐姆數了.
您還是知道它的數值真是厲害.

网友(2010-09-14):
有一顆350BLV同樣情形
來修看看希望能成功說

能請問最右邊的那顆是ZD還是普通二極體?謝謝!

网友:
很棒的實例啊!
真的不錯的一篇文章..

网友:
每當看到有人維修成功,雖位然我不一定發帖,但是心裡總是替你們高興。
加油!再挑戰更高的看看!

网友(2010-11-02):
七盟BKV/BLV的輔助電源電路效率較差,所以關機仍插電下,5VSB消耗的關係,會產生一定熱量,這也是該處電 ...
引用 网友E:

    狼大說的倒是真的~~~
今天看到這篇文章才想起我的其中一台骨董機器上也是用這款PSU的~

拆開是眼觀內部元件正常的(因為這台機器沒啥使用) 然後卻摸起來溫溫的溫度(拆之前這台機器都是關機插電但是開關是On的狀態) 就先把手邊有的1000uF/6.3v與470uf/16V的電容給先換了!!!

网友(2010-12-07):
最好一起換掉兩顆10uF 50V小電容.....

网友(2011-11-05):
大大你好!請問右邊玻璃管的二極體編號,小弟的已經看不出編號,請大大回覆小弟謝謝!

网友:
FUSE 是慢斷還是快斷?? 有何差別??

网友F(2012-01-18):
想請問大大 D9旁邊的R33 是幾歐姆 ?
謝謝~~

网友G:
引用 网友F:
想請問大大 D9旁邊的R33 是幾歐姆 ?
謝謝~~

FYR

http://bbs.pigoo.com/forum.php?m ... 9&highlight=r33

http://bbs.pigoo.com/forum.php?m ... %3D91%26typeid%3D91

网友:
引用 网友G:
FYR

http://bbs.pigoo.com/forum.php?mod=viewthread&tid=18559&highlight=r33

謝謝duncan大大..瞭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