前几天不小心~~~把pioneer擴大機玩壞了...

楼主(2010-04-23):
前几天不小心~~~把pioneer擴大機玩壞了...

楼主:
因為咱有3台 擴大機。。。想要玩5。1聲道。。。[6個喇叭 一起播放音樂
。。。
ps:不過老眼昏花。。。《--》2台擴大機的喇叭 輸出端[不小心用喇叭线~互相接在一起]。。。《--》短路了。。。。。《--》現在那台pioneer擴大機。。開機5秒鐘後。。就又自動關機了。。真是一件悲劇

ps2:一般正常關機。。是不会出现[power off]~的字体的

ps3:[30萬畫素]的網路攝影機~拍照的~影像糢糊《--》
500元 大潤發景平店買的。。。
所以很想~收購一個2手的~来用……………………^-^

网友A:
真是太天才了!不過應該是只有後級燒掉才對,拆開量量看吧!願上帝祝福你

网友:
引用 网友A:
真是太天才了!不過應該是只有後級燒掉才對,拆開量量看吧!願上帝祝福你

他在打廣告...你還看不懂阿.......
都沒有人要回應他的話了......

网友:
回复 网友B:

真的嗎?我真的一點都看不出來(到底從哪一點看出來的?)

网友:
我也看不懂
他在打廣告????

网友:
搜尋一下他發的文章就知道了~~~~~
有相關網頁是他的商城~~~~~
不是很明顯就是了....
只是很容易照成大家混淆~~~~~

网友C:
我原本想沉默的...但我還是來幫bglmlm做最後的辯解(我以後不會再對這種議題回應...)

bglmlm並沒有商城....也沒有在賣東西....
起碼到現在為止....都沒有.....這點我可以保證...
因為我認識他....也是我將他引來討論區的.....

我希望他能在討論區吸收正確的觀念...
我的話他聽不進...所以我希望網友的話他聽的進去...

他目前只是想分享資訊給大家看...

他家中這台確實是出事了...狀況就如他所說的那樣...

為什麼我沒有幫他看這台擴大機, 因為我受不了他一點....
他好像把他家中的所有的機器內部的電路板,全都塗上『塑剛土』...就是A罐 + B罐 會凝固那種.....
每台機器的電路板上都是一層乳白色的『塑剛土』...我根本看不到零件外觀....

無論我怎麼跟他說,他都聽不進我的話...
為了制止這種『塑剛土』偏方....只要被他上過『塑剛土』的機器......我完全不幫他.....

其實應該說,我的程度也很差...已經不太會修了...
加上每個零件都被固定牢牢的,一堆零件看不到外觀(白茫茫)......我也無力.....

网友:
回复 网友D:

請問塗這種塑剛土的好處是什麼?

是可以防水還是幫助散熱?

但一塊好好的電路板沒必要塗上這些東西吧,

這會造成維修時的困擾,我遇到的話我也不會想修

所以我心得是塗上塑剛土可以防止不知道電路和零件的人維修

网友:
"膠封"確實可以防潮,防止被複製,
但是,
故障之後只有一條路可走 = = = = > 資源回收廠報廢
就算給你電路圖,給你零件,維修的工時成本,不如換一組新的
"塑鋼土"硬化之後,硬度不輸水泥

网友:
這個封"塑鋼土"不知是那裡聽來的.....偏方?!

音響玩那麼久也沒聽過....

一般擴大機在工作時,它的熱就可以把濕氣烤乾了呀!!幹嘛封起來?!

擴大機輸出短路,應該輸出保護會動作呀(輸出保險絲燒毀)...

如沒有就是推動級晶體擊穿,或功率模組損壞呀!!

另外要玩5.1聲道,最簡單的方式是利用有內建解碼的dvd做輸出,送給三部擴大機即可呀!!!

网友:
引用 网友C:
我原本想沉默的...但我還是來幫bglmlm做最後的辯解(我以後不會再對這種議題回應...)

bglmlm並沒有商城....也沒有在賣東西....
起碼到現在為止....都沒有.....這點我可以保證...
因為我認識他....也是我將他引來討論 ...

....那麼他一直~~~執意於二手音響的原因就是這個囉?????
暈了~~~~

也難怪他一直在發這些讓人看不懂的相關文章......
既然是他家的音響~~~~怎麼不說清楚???
整個用語也都讓人看不懂~~~~~
簡體字也太多了~~~~~

网友:
他都是買回去....放家中....自己要玩的....
我比較在意的是...那幾台他想要買的音響...到時候...內部又會變成一片乳白色....

關於簡體....希望他在這討論區待久後,會改回繁體系統.....

就這樣了...這篇我日後只觀看不回覆......

楼主:
====================
大家請原諒小弟的無知
ps:小弟使用塑剛土。。。原因其實只有一個。。。如p1 p2圖所示~
那就是3年前的某天晚上~咱實在很讨厌与懶得去五金行買[silicon][防水矽膠]~來固定 2200uF~12000uF以上[的電解電容]。。。
ps2:簡單來講一句話。。。就是~咱以塑剛土《--》代替防水矽膠
ps3:當初咱老眼昏花~把上述兩者搞混了
ps4:p1 p2圖~是[液晶螢幕]高壓版 《--》我當初是在一部~俺花[2萬元]買的的KTV點唱機~里面。。。。。。看到有人用[silicon]固定~[大體積的]電解電容《--》就学那位大大的用法><....只要有会摇~会震动的大型零组件。。。我就使用塑剛土如p1 p2圖所示~

楼主:
原帖由 shunxing 那麼他一直~~~執意於二手音響的原因就是這個囉?????

俺執意於二手音響。。。《--》因為~手上的现金。。is很少的》《
《--》相信 常買2手货的人~都能体会这原因

网友:
回复 网友E:

我是覺得不必花冤枉錢去固定大體積的電容,

因為你音響都放在固定的地方,那些電容不太會鬆脫,

除非是銲錫品質太爛了或沒有黏好,以前我在做QC時有遇過,有些廠商省成本,過錫爐的焊錫品質不好,

這電容後面銲點沒什麼光澤又粗操,不小心撞到就掉了,就重新補了一次,自己也比較安心,

或者你電路是用在像按摩椅或車上的,那種會震動的地方比較需要黏,

我自己是覺得後面銲點漂亮銲錫品質不錯,電容就會很牢固了。

不然固定用熱熔膠也行,用小刀一割整片就起來了,還比較好處理。

网友F:
我有看過把電腦丟進油裡面  可以油冷卻   沒噪音 散熱還很好   但是塑鋼土也太誇張啦

网友:
去買螺絲固定膠,或保利隆膠就很好用了!!

有的廠商也有用強力膠來固定的呀(薄薄的一層)!!

其實只要不導電的都可以用...

网友:
我個人是認為這些這種等級的日本機沒必要花這些心思去照顧他,ㄧ點都不值的。

這是ㄧ般家用級的 AV 擴大機,還達不到 HiFi 高傳真的等級,當初新品也不過萬把塊就有,現在想賣根本賣不到價格。
原因很簡單這是大量生產的商品,線路不好也很複雜,用料更是差勁,所以聲音不會好。

如果真的還想玩這些機器建議將內部的電解電容全部換新,因為雖然沒有暴漿卻已經是老化的對音質的確會影響。
建議去收些歐美的名機來玩玩,玩過幾台後應該就會有不同的感受了。

灌膠固定也是沒有必要的,當初那些大零件是為了新品運送時不損壞才上膠的,這也是當初小日本要偷料採用單面電木材質的電路板要承受的後果。
又不是車用裝置會震動才需上膠,所以為了給自己與維修上的順利沒有人會這樣上膠的。

网友:
電子產品內封的也不是很硬的膠,大多都可以摳的起來,去找絕緣耐熱固定膠就可以~

网友:
回复 网友G:

其實,有很多"民生用品",3C除外。的電路板,都是維持在單面喔。

网友:
回复 网友H:

引用 网友F:
我有看過把電腦丟進油裡面  可以油冷卻   沒噪音 散熱還很好   但是塑鋼土也太誇張啦

你是想把ㄚ游大大害死啊!bglmlm大大學習另一位音響界的先進將電容器用膠加強固定,現在你又教授他另一招"油冷",下次你就看到ㄚ游大大拿著超大的撈網去打撈bglmlm大大的後級!
不過:  ㄚ游大大,誰叫他是你兄弟呢!

网友:
回复 网友E:

引用 楼主:
====================
大家請原諒小弟的無知
ps:小弟使用塑剛土。。。原因其實只有一個。。。如p1 p2圖所示~
那就是3年前的某天晚上~咱實在很讨厌与懶得去五金行買[silicon][防水矽膠]~來固定 2200uF~12000uF以上[的 ...

還好你當初沒用silicon去固定那些零件,否則你這篇發文可能還要更早一些:
不知道bglmlm大大是否有看過很多POWER上面有點膠固定零件,它的周邊零件也有被點到膠的部份有些都會長銅綠(銅氧化),致使那個零件鏽蝕故障,我認為應該是因為那個膠長時間有釋放出某一種酸性物質所造成的,如果您還用了大量的silicon去固定零件,我想應該會更嚴重
您說後來用了塑鋼土(環氧樹脂EPOXY)去固定零件,因為塑鋼土本身的流動性並不好,所以你要固定物品時應該要清潔物品的表面,且要粗糙物品表面,然後用手壓實,才能達到最好的效果。但如果您這樣做的話,又會造成另一種問題:散熱。因為您將零件大部分的面積都塗上了EPOXY,造成零件接觸空氣的面積減少,如果您的後級長時間且大音量使用的話,我想該濾波電容器都一直處在高溫的環境,應該會減短它的壽命(我們看到主機板或是液晶螢幕不是有很多這樣的例子嗎?電容器大肚子),不過我倒是沒看過ELNA12000uF/63V,或是47000uF/80V電容器大肚子,也許您的音響發生了這樣子的現象,也可發一篇實例,讓我們這些井底蛙開開眼界
您可以注意看,很多日製大容量的電容器,它的腳都別粗,或是它有第三隻腳來加強固定用的,甚至有些還有特殊的固定架來固定,這一點應該不用您來多費心,更何況您的音響還是放在固定點在使用,又不是車載機還是一天到晚搬動,或是像LONG大大講的用在按摩椅上面會震動,這一點應該不會有問題的。
以上是小弟的一點淺見,提供給您作一個參考,希望對您有幫助

网友:
回复 网友I:

重點不在單面而是在電木版。

歐美的製品很少用電木版,即使是單面線路也是用玻璃纖維板,在亞洲代工的除外。
這兩者的成本可是差很大。

以前修過幾台家電查了很久浪費許多時間後才查出是銅箔線路斷線,這都是單面的電木板,就是摔到的後果。
好吧!要用便宜的電木板請將線路劃粗ㄧ點,Layout 工程師有沒有聽到阿!

网友:
要玩音響找kenneth大問.寶一堆.挖不完....以前也瘋過音響.只是都買不下手.看看音響展歐洲機子跟日本機子.就感覺得到了.我自己就跟朋友拿過純A類做一台後級.電容就買了美軍規10000uF電容.開機電燈都會閃一下.音質的話沒像日本機這麼花俏n_158|