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液晶螢幕] SAMSUNG 173P螢幕無背光維修

楼主(2010-04-23):
最近收到一部173P,屬於當時超薄美背機種

利用手電筒確認故障原因為無背光

拆下背後塑膠圓形護蓋

拆下連接線

鬆開四角落的固定螺絲,往下輕移就可取下腳座

腳座上有圓柱形卡榫,所以要往下輕移

找出側邊外殼的小縫,要從這裡撬開背殼

使用薄鋼片撬開外殼後

移除前方觸控開關連接線

拆除鐵框與前殼的固定螺絲

拆除面板前,需拆除固定A/D及升壓板的四顆固定螺絲,才可取下面板

測量後紅框內保險絲燒斷,主要原因是藍框內兩顆SMD積層電容短路導致

更換電容及保險絲後裝回燒機

鐵框後方沒幾個洞,加上背殼除中央外也無任何開口,運作時內部想必蠻熱的

報告完畢,謝謝收看。

网友:
突然看到狼大特寫~~~嚇了一跳~~~~~~

不過這種機器~~很少見耶..真特殊

网友A:
感謝狼大再次分享!
燒保險絲好像常常都是後面的貼片電容短路引起的,一次壞兩顆那個電容那麼容易掛嗎?

楼主:
整機只有一個觸摸式開關(不同按法分別是電源及功能),螢幕可90度旋轉。
後方沒有任何散熱孔,信號與電源接頭都在底座上,變壓器使用特殊插頭,14V電壓規格。

SAMSUNG真愛搞設計

楼主:
引用 网友A:
感謝狼大再次分享!
燒保險絲好像常常都是後面的貼片電容短路引起的,一次壞兩顆那個電容那麼容易掛嗎?

推測熱導致損壞,話說這種大容量積層電容故障率還蠻高的,奇美A/D也很容易在輸入端壞這種電容而燒保險絲。

网友:
奇美的17和19吋的AD板SMD電容還滿常故障的,故障後開機都沒電源。
話說回來...狼大身材還真好!!

网友:
這機器不好拆阿! 感謝分享精采實例!

話說 狼大的手電筒跟我的一樣耶~這款可以改鋰電.

网友B:
這台也不好修

這台也不好修是外接14V變壓器怕修好後撐不久這台都壞面板三星的面板真是爛

网友:
引用 网友B:
這台也不好修是外接14V變壓器怕修好後撐不久這台都壞面板三星的面板真是爛

本來想發你那台東元32吋的液晶電視維修實例~~~
不過我人重感冒~~~已經快5天了..沒力氣寫實例~~~
明天再找時間發文~~~~光照片就有56張.....
到時你看到畫面~~~肯定也會抓狂吧....
目前研判因該是公版的問題最大~~~~~

网友:
狼大原來是健美先生

网友:
我也修過類似機種,Samsung 193P 。的確設計不同,剛開始還不太好拆,內部機構等應該都一樣的。
狼大的手電筒好像不錯,還可以照出無背光面板的畫面! 我的手電筒怎樣也照不出來,可能要再拜一隻新的了

网友:
回复 网友C:

那隻強力手電筒含充電器一組要800元太貴我買不下手

网友:
回复 网友D:

我聽你電話講維修進度我都快沒力,三星面板蠻特殊.我猜應該是程式不對引起不然就是寄來的屏線有問題,如果是程序問題換公版也無法解決問題只能找殺肉來試,所以我請妳組起來等等料,重感冒是嗎 ,這是維修人員的通病,太操了我這兩天轉同業修一台華碩面板故障我拿一塊屏破給他換,先換解碼IC結果不行,打換換另一顆電源˙IC他說有背膠腳太細,熱風槍吹到後來已經焦了˙,最後只好回收悶阿,最近都是硬的居多修到沒力

网友:
這型的真的不好拆,還好狼大有拆教學,
下次遇到就會小心了,像這種故障真的很難查到。
不過設計的還蠻漂亮的,但衣服脫了,
就覺得還好而已啦!

网友:
三星的東西設計都很漂亮但是不好拆,重點是東西品質不太好容易故障,泡菜國的東西都重外觀但不重質,但是這樣我們做維修的才有錢賺

网友:
這種機型要遇到也滿困難的

感謝狼大讓我大開眼界

三星的14v變壓器很特殊

電壓不上不下的

不知道有無替代的可以使用?

网友(2010-06-07):
請教一下,港都狼仔,
173P的兩顆積層電容跟那顆貼片保險司的規格??
謝謝您撥冗在下的問題。

楼主:
保險絲是3A,貼片電容因為已經故障無法測量,所以使用一般高壓板上常見的輸入端濾波電解電容100uF 25V 105度。

网友:
感謝分享.. 受益良多.. :) :)

尚未修過 韓國貨...

网友:
大膽拆卸,小心維修,真是佩服佩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