拜託推薦 MP3 耳機

楼主(2010-04-24):
小弟的MP3耳機
都差不多損毀
可否推薦
大約1000元內
比較好聽的耳機

小弟之前(新光華未蓋好)
有找尋到
飛利浦(密閉耳塞頸掛式)
大約2-300元

不知各位前輩
是否可以介紹
其他便宜又好用的耳機
謝謝...

网友A:
大大說句不好聽的
耳機你真的要自己去聽才知道
像之前有音響版的推薦聽完小弟卻發現不喜歡
反而她們說不好的小弟聽起來卻漫喜歡的
所以最好自己去聽一下

楼主:
引用 网友A:
大大說句不好聽的
耳機你真的要自己去聽才知道
像之前有音響版的推薦聽完小弟卻發現不喜歡
反而她們說不好的小弟聽起來卻漫喜歡的
所以最好自己去聽一下 ...

這句話沒錯~~~
因為小弟
真的不知該如何選擇

小弟的表弟
拿一款
SONY 818(後面忘了)
此款(表弟)說不錯
但是此款耳機有多一隻角
小弟戴起來不舒服

請教前輩
哪裡可以試聽耳機
謝謝...

网友:
偶之前比較過一陣子
原則是不要太貴音質中上就好
結果選了這副
http://tw.page.bid.yahoo.com/tw/auction/e39193837
它的喇叭40mm
同款式的Elecom價錢貴一倍

网友:
SENNHEISER(森海塞爾)這個牌子的就很好了..

不過仿冒品超多的,最好注意一下!!

MX500(仿冒最多)低頻不錯,MX400比較平均

网友:
我從以前到現在都用鐵三角的說~
如果預算夠可以用這款ATH-CKS50  約1.7K
http://buy.yahoo.com.tw/gdsale/g ... 46&act=gdsearch
有試聽過...低音很沉~但我個人都聽金屬樂~所以低音對我來說沒有很需要
而鐵三角的耳道式耳機戴起來都滿舒服的~對我來說~這一款的缺點是...
機車騎太快會噴掉...
平價款的有以下
ATH-CK52  (屬於較早期的產品) 四年前買大約0.7K 只有白色跟黑色
http://buy.yahoo.com.tw/gdsale/g ... 56&act=gdsearch
音質尚可~低音比較差~但密閉性比CKM30好
我目前使用的是這一款ATH-CKM30  一年前買近1K再加捲線器共1.3K
http://buy.yahoo.com.tw/gdsale/g ... 75&act=gdsearch
低音普通~中音跟高音的延伸我滿喜歡的~但密閉性較差~碰到比較容易掉
以上耳機我都是用Iphone 3GS試的~
測試歌曲為~
中高音測試曲
http://www.youtube.com/watch?v=9 ... next=1&index=55
低音測試曲
http://www.youtube.com/watch?v=hTdhXxxWREo
http://www.youtube.com/watch?v=S9hGHnXPEi4
如果住台中的話~可以去一中街的My Ear耳機專賣店試聽~不然就是網拍買囉~
http://tw.user.bid.yahoo.com/tw/booth/myear%40rocketmail.com
這間是原台中電子街的金曲二店~前陣子買那支CKM30找不到這間店~後來去問了金曲一店才知道搬到一中了
個人淺談可以參考看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