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問題求助] 目前遇過的台達代工奇美系統用P+I

楼主(2010-04-24):
DAC-19M005AF,直管四輸出單變壓器帶功放

DAC-12M033AF,L管四輸出雙變壓器帶功放

DAC-12M030B,L管四輸出雙變壓器不帶功放

DAC-12M030A,L管四輸出雙變壓器不帶功放,與上一張差別是高壓輸出端PCB防跳火開槽加大

DAC-19M001A,L管四輸出雙變壓器,未留功放位置

DAC-19M001 BF,L管四輸出雙變壓器,未留功放位置,高壓輸出端高壓電容為不同處

DAC-12M035BF,L管四輸出雙變壓器不帶功放

若是還有其他種類,歡迎各位補充~

网友:
這樣多種阿 ~目前 正在 修 ~DAC-19M001A
電壓都正常...
挖~真是難修 ~沒有方向 ~ ...........
4顆 SOP8  P605都正常 ~.
沒有爆電容 ~

楼主:
背光不起動嗎?
可以檢查DRIVER IC至MOSFET的G極電阻、上方高壓返回端三顆小線圈、DRIVER IC附近有一些可用焊錫短路的小跳線焊點,若是改變了會影響電路工作。

网友:
背光有亮~~~...3V(高低) 19V +5 都有~
像是保護 ~
拿過好的 PI 點 ~面板的燈管 都OK
上方高壓返回端三顆小線圈 如何看好壞 ~

楼主:
使用電表就可以確認~裡面是兩組線圈。

网友:
狼大說的 短路  這會有何結果阿 ~~~~沒試過 ~

网友:
DAC-19M001A最難修

那5顆電容換了也不不會好狼大可以發個實際維修案例嗎,後來我轉同業修,其中一個是OZ960異常一個就是狼大講的電阻,他是用電子顯微鏡看出異常 ,我沒有阿悶阿

楼主:
似乎在控制燈管回授電流保護點,兩組高壓電路是對稱的,有一次焊到其中一組跳線,發現燈管一組亮一組暗(只亮半截),然後高壓輸出就關了,最後把誤焊點拿掉才正常。

維修案例喔,目前遇到都是電容故障、板上保險絲異常以及AOP605故障,AOP605故障有時高壓也會點,但燈管亮一下就滅,交換後正常,拆下的AOP605推測是導通不良。

网友:
這些板子要修~~真的都有難度的~~~~~
我還愈過~~~燈管壞的~~~~
遇到不良燈管的~~~~你怎麼查也查不出問題~~~
除非用良品的燈管去代換看看~~~

网友:
這一類的板子維修最好搭配示波器,把電路區塊"分離"檢測,
很快就可以縮小範圍.
兩種高壓線圈壞很大,尤其是DAC-19M005那一顆高壓線圈,
一次側故障會燒掉40T03.
搭配AOP605的那顆高壓線圈故障會有點燈一段時間才熄滅
的現象,這種故障可以透過示波器看出來.
L型燈管也是壞很大,這個可以用"視覺"以及"嗅覺"判斷,雖然壞的
很多,但是到現在還沒換過燈管.

网友:
回复 网友A:

海燕大 ~搭配AOP605的那顆高壓線圈
要如何測試 ~.. 沒用式波器 ~..
目前我那片 ~我改 別系列 的 pi 先用.
3kv 30j 4個. 都換了也一樣 ~.
這種 啟動後 ~.....真是難修...
只能一顆顆 交換囉 ~

有沒有人有不要的 這系列 pi 給我 殺肉吧 ~..

网友:
回复 网友B:

我有一大堆殺肉可是還是修不好

网友:
回复 网友B:

測量高壓線圈正確的方式應該使用LCR錶測量.
尤其是一次側故障,一般的電錶只能測量二次側
阻抗,使用LCR錶測量的是電感量,一次側阻抗
很低,在一般的歐姆錶測量都是呈現短路的現象.

网友:
補充一個DAC-19M008BF

网友C:
回复 网友D:

海大何謂LCR表,可不可以撲一下圖,聞香一下

网友E:
回复 网友F:

狼大 您好 ! 感謝您的貼圖解說 ~
昨天剛好回收到一台 ACER 19 吋的 , 裡面剛好有您貼的 DAC-19M001A 這塊板 , 高壓輸出區 4個藍色高壓電容的焊接腳壓到LCD面板後面的金屬框 , 造成高壓短路 , 連隔離用的黑色塑膠片都被燒出一個洞 , 現在很擔心那2個高壓線圈是否安好 。 另外想請教 狼大 , 修此 P+I 板除了高壓區是重點外 , 是否還有哪裏必須注意的地方呢 ?

网友:
DAC-12M033AF,L管四輸出雙變壓器帶音效
終於修好了,還真硬啦!!!
有空再發實例,又要上班又要維修,等於都沒放假,最近真操好累喔!!!

网友G:
回复 网友H:

挖 ~我也搞了一天 ~還沒搞出結果 ~..
WET 有哪些方向可以先講嗎?
我很多東西都換過了 ~主IC OZ964 跟 ~N+P P605 4顆全換(正常的板子 拆下測試的~)電容也全換.
燈管還是只亮一根 ~交換也是亮一跟~ 燈管確定(別 PI 點正常 都可以用很久)
板上的 SMD 2體  電晶體  也拆下測量都沒事 ~.....................好硬 ~
差不多 整塊 PI的板子都快換光的 ~

找到原因囉 ~哈哈 完修~等回發實例~

网友:
回复 网友I:

恭喜你  完修了  哈哈哈!!!
我的情形和你不同,AL2017無法啟動電源。
壞很多-->7顆大電容爆了5顆-->全換掉一樣沒反應。
5顆按鍵全氧化NG-->全部分解除銹上油-->上電一樣沒反應。
上電從AC量起到整流濾波電壓都有且正常-->照電路分析及維修經驗皆指向PWM IC故障不起振,無法感應二次側輸出直流電壓。
TEA1532A SOP 8PIN買到後換上去-->3.3V/5V/12V都有了。
面板放在家裡還未能組裝測試,不過我想應該沒問題了。

网友:
引用 网友G:
挖 ~我也搞了一天 ~還沒搞出結果 ~..
WET 有哪些方向可以先講嗎?
我很多東西都換過了 ~主IC OZ964 跟 ~N+P P605 4顆全換(正常的板子 拆下測試的~)電容也全換.
燈管還是只亮一根 ~交換也是亮一跟~ 燈管確定(別 PI 點 ...

期待crazy1kimo大的實例!
辛苦了,總算有代價了!!

网友:
回复 网友J:

剛修好這片 ~期待你修好 看你的証頭 是怎樣 ~..

楼主:
引用 网友C:
海大何謂LCR表,可不可以撲一下圖,聞香一下

LCR表,可測電感、電阻、電容。
這款是比基本款稍好一點的,測試頻率可變(120Hz、1kHz),可測Q與D值,也可以設誤差範圍警示。
比較好的還有座台式專業LCR表,可測參數就更多。

楼主:
引用 网友E:
昨天剛好回收到一台 ACER 19 吋的 , 裡面剛好有您貼的 DAC-19M001A 這塊板 , 高壓輸出區 4個藍色高壓電容的焊接腳壓到LCD面板後面的金屬框 , 造成高壓短路 , 連隔離用的黑色塑膠片都被燒出一個洞 , 現在很擔心那2個高壓線圈是否安好 。 另外想請教 狼大 , 修此 P+I 板除了高壓區是重點外 , 是否還有哪裏必須注意的地方呢 ?

高壓輸出端燒毀的在下有遇過一片,處理方式是清掉原本的絕緣膠,盡量切除已經燒焦的電路板(因為碳化的電路板也會有導電可能),擴大原本防跳火的開槽,另外變壓器外觀及線圈注意有無焦黃部分,高壓電容測試是否正常。

另外注意各焊點情形,以及注意換上電容品質。

网友:
回复 网友K:

萬分感謝 狼(大) 的分析回覆 , 今天下午逛了一趟光華 , 竟然買不到 33J / 3KV 以上 的金屬化膜電容n_144|  , 看來我要多跑幾家問看看 , 或是求助 露天大神 幫忙了  。

网友:
回复 网友L:

故障板上有很多可拆阿!
亮晶晶也有賣
FC-032 維修零件 27J 3KV 高壓電容 3 / 2.5

楼主:
補充另外兩塊台達P+I

DAC-12M034 AF 直管四輸出單變壓器

ADP-40AF 直管四輸出雙變壓器,單12V輸出型

网友:
回14樓的大大
今天小弟修了一片
給大家回報一下
電源板是DAC-19M008BF
這片是 220uf  25V 三全爆.旁邊的 1000uf 25V也爆.
換了不好,量了AOP605, 其中一顆 短路打死.
本來以為好了.結果還是不行.
看了狼大的案例.才發現保險沒查.
保險換了才正常.

但是他的PWM IC,OZ9910GN 找不到替代修,也找不到DATASHEET.
不知道版上的各位大大有沒有?
可否貢獻一下?

网友:
奇美的L管跟直管差在那
我的937a是L管.但是用直管板代用.
線路動一下手腳一樣點亮...
好奇怪唷!

网友:
回复 网友M:

我看對岸 ~L 管 也改 直管 ~
用一般高壓管點 ~.
可以講一下 如何的 改阿 ~

网友:
回复 网友N:

我找不到DAC-12M030A,L管四輸出雙變壓器帶功放
就花300元買DAC-19M005CF,直管四輸出單變壓器帶功放...來代用
本來12v新買的13.8v...板子都沒動他...就當超瀕超他...只有在AD板晶片貼散熱片而已...
線路動一下手腳...花了1分鐘...
在朔膠背蓋用電鑽打了40~50個孔好散熱(不錯唷...現在摸不到溫度...只是醜一點)
修好到現在3個月...每天超15個小時還沒陣亡

楼主:
只是把L管接法(HV與RETURN分開接頭)接回一般直管接法(HV與RETURN在同一頭上),不過L管點燈電壓較高,亮度可能會受影響。

网友:
回复 网友O:

.歐歐~我看對岸有人 把L 管取出來 ~ 改放 直管燈管 ~超牛的 ~

网友:
回复 网友P:

狼大~
亮度覺得還好耶~
我都開76%亮度...跟以前一樣沒感覺到有差異...
可能我比較遲鈍...沒感覺到些微的差異

网友:
回复 网友Q:

INVERTER如果推力不夠,大概會用不久...

网友:
我是有高低頻重新配對,改成一般的高壓接過,而用5a的內置電源送電,效果還不錯,不過成本太貴了不符合維修成本了

网友:
回复 网友R:

應該推力有些不夠...
用電腦時很正常...
看電視時有發生過瞬間黑影0.01秒
我還以為電視盒老舊了...要討錢了

楼主:
L管與直管用的變壓器"大小漢"差蠻多的~

從台達P+I上有的標示來看,L管電壓為1250V,4.5~7mA,直管為675V~720V,6.5~8mA

网友:
哇~
還差蠻大的...
居然還被我點亮...還蠻幸運的...
現今超了1350小時...我在測試何時給我掛掉...

請問狼大
12v給他用13.8v硬超...會不會連AD板也掛掉...有點怕怕的...

楼主:
一般有輸入容許值,且大部分電路會再進行降壓至5V/3.3V/2.5V/1.8V等,不過最好還是使用額定電壓~

网友:
回复 网友S:

嗯~
謝謝狼大的解說...
奇美937a用了3年多就壞掉.我就去買了asus198sLED背光來用...
閒來無事就拆937a來亂搞...結果被我攪到還可以用...

請問狼大LED背光的會不會比較耐用
我的19吋奇美用3年多就掛掉.我哥的17吋奇美用8年多還沒掛
怎麼耐用度差這麼多...

楼主:
LED要看廠家選用的LED品質、驅動條件及散熱環境,都會決定其壽命。

早期變壓器外置的機種有些的確較耐用

网友:
回复 网友T:

ASUS198s大陸製造的
買的時候有看到benqLED背光的便宜500元
但是對benq這個品牌沒信心就買asus
asus198s散熱環境不錯.摸背板朔膠感覺不到溫度...
還有玩遊戲時...遊戲場景暗的地方還看的很清楚.不會像燈管黑嘛嘛一片.看不到場景.
動態對比最高達10000000:1

网友(2010-07-24):
DAC-19M005AF,這類板子問題一堆,找了又找,還是無解......

楼主:
其實是不會那麼難修。
在下遇過的案例,維修時主要幾個大方向:
1.電源區塊異常,包含電壓輸出異常(大多是電容失效導致)、高壓用電源超壓異常(因回授電路異常導致輸出給背光高壓電路用的電源超壓(峰值大於30V),導致點背光幾次後就打穿MOSFET)
2.背光高壓區塊異常,包含放電電弧燒焦(絕緣膠劣化或是PCB防跳火開口過窄)、主晶片異常(容易因MOSFET擊穿後一併打穿控制IC驅動,MOSFET換幾次就燒幾次)、控制線信號異常(AD無法控制EVA背光點亮腳及ADJ亮度調整腳,導致背光不點)
如果要比較快,就是買相容品來換,要注意區分燈管類型(直管與L管)、有無內建功放,送給AD的電壓除5V外還有區分13.8V(實測14V)與12V兩種,會標在PCB上,買時不要弄錯,以免損壞AD。

网友:
今天正好我修了2片這P+I板,提供你參考!
第一片是P605第4腳觸發腳明顯對地短路.被接smd貼片保險絲也open了.
處裡方式更換2顆p605跟fuser搞定.
第二片是P605第4腳觸發腳對地阻抗太低(大約3**歐姆)正常大約7**歐姆,fuser沒燒,上電瞬間發燙.
處裡方式更換發燙p605搞定.
我是中午處裡這2片p+i的,回文是晚上.如有不正確的地方請賜教.

网友:
我目前也有塊DAC-12M030A有問題還沒修復,在未接負載狀態下,上電後降壓變壓器就會有頻率很快的達達聲,請問有沒有什麼指導的方向?

楼主:
先斷開往高壓電路電源,再試看看是否可以正常輸出。
另外電容不要光憑外觀判斷,最好用電容表量過。

网友(2010-11-26):
我也是放裝加強散熱用的還滿意,這PI板換整片價格不貴,但維修也只是為了練功增加經驗。

网友(2011-03-02):
我有一塊P+I板上電時高壓變壓器會咿咿叫~
找到一顆編號P2804ND5G一腳短路~
正在尋找零件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