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網路設備] T07AW ATU-R自動斷線及變慢維修

楼主(2010-04-24):
前一段時間發現到網路狀況不是很穩定,所以把中華電信T07AW ATU-R拆開來端詳一番,沒想到拆開後又看到熟悉的故障...

全部凱普松(CAPXON)電容爆光光。

換完網路就恢復正常了。

网友:
呵~ 這個我有遇到, 而且才在幾天前
日光燈開關就會斷線, 那時我就在想是不是電容爆了
一拆開果然後狼大的差不多. 換完之後連線就穩多了

网友:
..  中華的小烏龜 應該可以打客服去請他們換吧 @@
自已拆?? ..

楼主:
因為在下這部是AP啟動版,換了就沒AP可以用啦~

网友:
回复 网友A:

我朋友 壞了 叫中華電信 換回來 還是爆電容 ~~~常常斷線 ~.................

网友:
這是急用自己修還好~~~~~
要是叫中華電信來換...還要等~~~~
不過~~我這邊的客戶~~~我都請他們叫中華電信來換....

网友:
CAPXON的電容,真是爆漿的常客,不過...
我覺得狼大..太操了....下粉多喔~~~~

楼主:
之前已經換過一次(圖中四顆紫色固態是第一次換上的),這次爆換好以後,就沒裝外殼了。

网友:
拆封後恕不保固
我還沒拆過那台. 但我怎覺得那數據機都非常高溫

网友:
我遇到小烏龜不穩都是直接打中華的客服,叫他們來換當然換因為實在是不用動手自己去修,不然每個月繳這麼多月租費是要做什麼的

网友(2011-01-19):
不好意思小弟前幾天才註冊
第一次在這裡詢問
這裡各位都很厲害  小弟太晚近來這個論壇
這篇好文章想再推上來一下

小弟想知道的是
家中有3台電腦使用同一台ROUTER
但卻我的網路一樣會偶爾斷線(開機顯示網路電纜拔除)
有時後重新插上就OK  有時候要把路由器重新開機
也只有我的電腦會這樣   另外兩台都沒斷線
因為我也換了第二塊主機板了   但都還是會這樣

是不是代表裡面有幾顆電容分別對應的插座
因為電容有狀況讓我的很常斷線嗎?

小弟在這裡請教專業及經驗老道的大大
我真的該不該拆路由器看看(怕有保固貼紙的關係
可惜我沒有電容表....
先謝謝大大

网友:
回复 网友B:

MASTER5830仁兄,歡迎您加入這個"防礙資訊發展"的家族啊!
來到這裡就要有動不動就被各個工會追殺的心理準備,

回到正題,如果只有你會有斷線的這個情況的話,
可以建議你跟別台電腦插在router的孔位對調看看,
看跟你換的那台電腦,之後會不會有跟你一樣的情況,
如果有,那就應該是那個插孔壞了,
如果沒有,再加上你己經有換過第二張主機板了,
所以應該是網路線的關係,有可能是網路線有斷掉在裡面,造成接觸不良!

网友:
這台TO7A系列的,真的故障率真的很高!
之前才處理過一台!
不過就算是中華來換,也不一定是好的!

网友:
..  中華的小烏龜 應該可以打客服去請他們換吧 @@
自已拆?? ..
引用 网友C:

    +1

网友:
這台有無線的喔!好像還可以破解無線的限製n_022|

网友:
是的!
此台中華電信小烏龜本身有內建無線AP
透過修改的方式就可以開啟使用啦
只是聽說後期的有改過新版韌體會造成無法自己啟用無線AP...

楼主:
這台TO7A系列的,真的故障率真的很高!
之前才處理過一台!
不過就算是中華來換,也不一定是好的! ...
引用 网友D:

順興兄似乎也換過一部壞的

這台有無線的喔!好像還可以破解無線的限製
引用 网友E:
是的!
此台中華電信小烏龜本身有內建無線AP
透過修改的方式就可以開啟使用啦
只是聽說後期的有改過新版韌體 ...
引用 网友F:

在下這部是借CONSOLE線開的,所以還回去就沒了

另外這部焊點不太好處理,自己換電容要多注意

网友D:
順興兄似乎也換過一部壞的

在下這部是借CONSOLE線開的,所以還回去就沒了

另外這部焊點不太好處理, ...
引用 网友G:

之後還有幫網友處理一台~~也是爆電容......

网友:
自己換電容比較好
換新機 還是會爆

网友:
我遇到小烏龜不穩都是直接打中華的客服,叫他們來換當然換因為實在是不用動手自己去修,不然每個月繳這麼多 ...
引用 网友H:

所謂的AP版... 就是....
用他所提供的AP功能.... 用的爽爽爽~~~ (免付月租費的那種)

网友:
是的!
只是聽說後期的有改過新版韌體會造成無法自己啟用無線AP...
引用 网友F:

    後版的韌體...
開機的時候會自動連線到中華電信的另一端設備 DSLAM 端 (俗稱機房端) 去比對自己的組態值
一般來說所謂能不能開放AP 這個部分... 也只是在機房那邊弄 On/Off 這樣的功能選項而已~~~

不過之後CPE設備 應該不太可能提供Console... 都會在機房那邊下載韌體跟組態...
End User端想要搞Console也不太可能了...

网友:
拆封後恕不保固
我還沒拆過那台. 但我怎覺得那數據機都非常高溫
引用 网友I:

    弄個P4 478的官方風扇掛在上面...溫度就掉下來了...
華信不是第一天採購 Costdown 的 CPE設備了...
小弟以前也用過 Cisco 676 那真的才叫燙.... 不過在這樣的高溫下運作... 穩定性還算OK~~~
只不過第一次看過Cisco這麼燙手的產品就是了 (看來costdown也很重!!!)

网友:
不知道 中華的  P-870HA 會不會 容易爆電容  ?

网友:
這時候就不要再用中華電租來的爛爛又會熱當的小烏龜(ADSL modem)
SMC 7904WBRA2

网友:
這時候就不要再用中華電租來的爛爛又會熱當的小烏龜(ADSL modem)
SMC 7904WBRA2...
引用 网友J:

好用心... 還特地去找支援DSLAM的協定的ATU-R~~~
PS: 我懶了... 反正CPE就丟給華信去搞... 要設備我就自己準備傳傳好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