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維修實例] ASUS PSCH-L不開機維修

楼主(2010-04-24):
這是ASUS伺服器內用的PSCH-L主機板,症狀為不開機,且電源供應器會跳保護。

CPU旁的Rubycon MCZ開花了,黃皮的富士通固態電容不動聲色。

拆下故障電容後,後方躲著一顆SMD積層電容,熔破了一個洞,測量後已燒毀短路,推測是電源供應器跳保護的原因。

撕下ASUS貼紙,露出了這片板子的另一個身份。

將故障的SMD更換、Rubycon MCZ更換成富士通黃皮2.5V 820uF固態後,主機板已可正常啟動。

网友:
一切都是電容惹的禍~沒想到連smd電容也短路~~~燒得還真嚴重!

网友:
燒得嚴重,爆得也很多n_119|
想不到這一塊主機板還是台灣製的咧~不多見呢~

网友:
被面還藏了一個阿~~~~~
好在電容拆下看的到~~~
不然又在一次跳電保護~~~

网友:
感謝狼大分享伺服器主機板實例,機會難得!
華碩伺服器主機板爆容比率還滿高的,而且都是日系電容,也遇到過TS-300這款小SERVER,出兩台没幾個月兩台電源供應器都掛點,狂CALL原廠趕來客戶端更換.

楼主:
不過溫度也是電容最大的殺手,這部機器配的風扇風流無法吹向VRM端,可能使電容溫度較高而提早掛點。

网友A:
回复 网友B:

狼(大) 您好 !
電解電容除了怕溫度外 , CPU ; 顯卡 ; 機殼 風扇軸心潤滑油乾掉造成軸心太緊 , 也會造成 電解電容提早掛點 ! Rubycon MBZ 系列算是等級很高的電容了 , 而旁邊的 NCC KZE 系列卻沒事 ? 蠻訝異的 ! 或許這批 Rubycon MBZ 電容放置比較久比較不耐操吧 。

网友:
CPU擺放的方向,造成散熱時,風向是向記憶體、IO兩旁吹,根本吹不到VRM,這樣還真容易讓電容開花。

网友:
小弟之前遇到的狀況是一堆灰塵還年在電容上面
慢慢清理才發現電容爆掉真是無言的說
感謝大大的分享喔

网友:
這到底是華碩幫富士代工. 還是富士通幫華碩代工阿.華碩本身就有在開發主板阿
恭喜完修啦

楼主:
引用 网友A:
狼(大) 您好 !
電解電容除了怕溫度外 , CPU ; 顯卡 ; 機殼 風扇軸心潤滑油乾掉造成軸心太緊 , 也會造成 電解電容提早掛點 ! Rubycon MBZ 系列算是等級很高的電容了 , 而旁邊的 NCC KZE 系列卻沒事 ? 蠻訝異的 ! 或許 ...

這是Rubycon MCZ,等級較MBZ更高,不過推測應是介於臨界規格,電容工作於極限區域,加上溫度,就導致故障。
這種案例目前遇到不少,都是發生於傳統電解混搭固態電解的電路上。

下圖是另一張HP的865主機板,也是富士通固態混搭Rubycon MCZ

网友:
通常日系電容應該會比較耐用,
很少看到一次爆那麼多顆的,
應該是混塔,又加上伺服器長時間開機,
散熱不好的關係!
不過也算是一種經驗!

网友C:
請問各位大大 SMD積層電容 的耐壓只能用猜的嗎
萬一耐壓太低是不是會直接再爆掉
還是會燒壞別的元件

网友(2010-07-22):
引用 网友C:
請問各位大大 SMD積層電容 的耐壓只能用猜的嗎
萬一耐壓太低是不是會直接再爆掉
還是會燒壞別的元件

我也想知道 SMD積層電容 該怎麼知道他的容值大小、耐壓力
自己的HUB也壞了這個零件,目前頭痛中

网友:
最近觀察主機板電容的溫度,上電運作時發現有些特定電容頭頂都會很燙,請問這是有問題嗎?

网友:
回复 网友D:

絕大部份的熱量,是由周遭的元件傳導上去的,尤其像是MOS工作溫度很高的話,旁邊如果有掛濾波電容,底下也有鋪銅,熱量會漸漸的傳導至電容上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