K8N NEO4 主機板問題

楼主(2010-04-24):
各位大大 我這塊主機板不知哪裡出了問題

昨天清理CPU風扇有把CPU拆下來突散熱膏,

裝回去發現不能開機,關機後檢查發現是CPU腳位歪了= =

但弄好之後可以正常開機...也重灌了XP

但..今天要開機時他卻無法進入作業系統桌面,準備要到桌面就會跳藍色白底畫面

之後我從灌也是一樣,重灌到一半他也藍色白底畫面,安全模式也進不去..一樣死當

主機板上的其他硬體我都換過了包含CPU也換過了,還是一樣會死當~.~

不知主機板哪裡出了問題

會不會是昨天CPU沒裝好開機造成某些東西掛了~.~

网友:
回复 网友A:

請拍下 籃底白字畫面 或是上網查代碼^^~
請拆下CMOS電池 放電 外接電源拔除 等待1分鐘-5分鐘後在裝回去 記憶電池
測試

网友:
會當機 把記憶體拿橡皮擦把接腳擦一擦,在跑個MEMTEST如果PASS
就檢查HD有無壞軌,如無問題請安裝3DMARK跑如果會當機請將顯示卡接腳清乾淨
在試當機就換張顯卡試看看吧.

网友:
開機後藍屏,多屬記憶體問題,可以試著換插其他內存槽看看。

网友:
恕小的愚昧........
問題會不會在那顆歪腳CPU啊?

楼主:
回复 网友A:

我確定是主機板掛了
只是想知道可能是主機板哪裡掛了
看可以自己DIY修好嗎@@

网友:
回复 网友B:

這個論壇不是在教你嗎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