現在有沒有新奇有趣的玩具可以玩?

楼主(2010-04-24):
這陣子在這裡看到大家有在玩電表或是一些自稱土炮的測試線路,讓我想起學生時代在玩的東西。

ㄧ、就是音響線路,當時沒有電腦可玩,玩音響不但省錢(進口成品的貨物稅是百分之ㄧ百)還很實用。
二、是微電腦,我的第一台是 ABC-80 的微電腦學習機,要打好久的組合語言才算完成一段程式,我被這玩意嚇到了從此對電腦程式沒興趣,但後來自己有焊了一片 APPLE II 機板才有覺得電腦遊戲不錯玩。
三、雷射,當時有拜拖朋友從美國帶氦氖雷射管進來自己做高壓的電源供應器,後來又買了紅寶石雷射棒來玩。
四、紅外線夜視鏡,RCA 製品是美國海軍備品過期淘汰物,也要自己做1萬5千伏的高壓電路還要配上光學鏡片。
五、無線電對講機,看書用鉛筆盒做的,那時連射頻儀器都沒有真是亂搞一通。
六、鐵道模型,一直覺得家裡不夠寬能有整個地下室來玩最好。

當時有個朋友在美國念書也是喜歡玩電子線路在當地有找到一家中古商,據稱這家中古商連飛彈都有我朋友還看到整個 F16 的座艙,美國能買的寶貝很多。
現在的人不是在玩電腦就是 3C 的小玩意,這都是別人做好的東西您只是拿來應用或是打發時間。
這幾天有個朋友在提業餘無線電的 QRP(用最微小的功率傳送最遠的距離)他想要做線路板來玩。
我很多年前就想做一個 LP 唱片的播放小車但一直沒有真正動手下去做,是讓這台小車直接放在唱片上跑再利用唱針與立體 FM 信號傳送到 FM 收音機上。

雖然大家的工作都跟電子有關係,但還是要找些興趣來玩人生才有意義。
不知大家的心裡是否也有想做或未完成的東西,還是有看到那個網站有新奇有趣的玩意可以自己動手?

网友:
哈哈哈~~

一來看出年紀有多大,再來看出童心還在。

現在的人可以玩的東西多,也就比較少人會想玩成精。以前我小時候,搖控玩具剛興起時,沒錢買車就只好自己動手做搖控船。當時除了電池與馬達以外全部自己打造,設計圖自己畫,船身用巴沙木,裁切上漆打磨。只因想玩又沒錢。

當時還想修XT的電腦,但不得其門而入。直到接觸到W大開的版以後,又開始動手修東西了。修理電子電路難度不低,但又重新拾回少時的心。

每每看到東西修好又活過來時,心情總是很好;但沒修好一氣之下殺肉的也不少。

网友:
k大的功力強大,學生時代時已走在時代的前端,這些項目都是各別可以作的很大,很久的.
現在的應用複雜,要能作到滿意,要能大小通吃,由硬体元件,應用軟体全包,只有專業玩家才能作到!只能由半成品下手,當年pc 也是由一堆不能確定是否可以用的套件展開的.

网友:
K大.
玩玩土砲電源偵測也是看到SHUNXING他們的自製土砲
而且這里大家都以維修方面為主
所以一時興趣跟著起哄,作作一個有點拙劣的小玩具而已,
讓有興趣的人可以玩玩而已.
無線對講機,好懷念的東西,以前和同學幾人一起作,
還拿5吋的磁碟片10片裝壓克力外殼來當包裝只有5W功率.
結果一個同學被抓了,害從此沒人敢再玩,
看來還是要K大來帶頭,看有沒有什麼好玩的東西,或是想法,
讓大家來玩腦力激盪,說不定能玩出一個有趣的新玩具,

楼主:
我一直覺得以前玩過的這些玩意都純粹只是好玩從沒想過商業利益,跟電子沒關就不多說了,畢竟還是要有興趣這條路才會走的久。
現代的玩意真的沒有以前那麼單純與簡單,以前的技術現在不見得合用,倒是以前學到的做事觀念還能用。

修理的技術經驗還是比較重要,想到個例子:以前當兵學修無線電時很佩服某位年輕士官長,他修無線電機不需高頻儀器只需要ㄧ台指針電表就能修的又快又好,但是換成另一型的機器他就沒法度了,因為他不愛理人自然也沒人教他修新機器。
在這十幾年來有網路的環境下,大家如能貢獻出自己的經驗那學習的速度就會很快的,有私心的人還是不易成長,這裡的許多朋友都不藏私令人感佩。

這邊的確有許多各方面的專家,有懂程式語、單晶片、邏輯電路、類比電路、射頻線路、電源電路、機械機構的。
如能找到有共識的創作提案也真是好事一樁,能夠分工合作完成一個新玩具的成就感應該比獨自修好一台大機器來的高。
長遠來看,期望有幾個志同道合的朋友能夠一同在車庫裡創造出改變社會的事物。

网友:
K大
那就等你帶頭來玩好了,
只要有好玩的新玩具,
相信應該會有不少人加入的.

楼主:
唉!就是不知道要玩什麼才來問大家的。
花錢不要多又能學到技術的條件應該不難,的確構想創意是最難的。

前面我說過的唱片小車大家覺得如何?
有機械設計、要能定速還能循跡、類比放大與 FM 發射器、要輕巧還要能省電。

說到電力來源想到以前有看過一份外國文件是如何作ㄧ台用磁場控制的玩具車。
本身不帶電池電源完全感應外圈鋪設的線圈,控制器改變磁力線就能令這台車左右轉。
就用磁力線來傳輸這台唱片小車的電力這樣如何?

附圖是一台日製的玩具,就是在唱片上跑的玩具車,她是電池電源且利用自體的喇叭發聲,下片的唱盤則沒有關係只是表現。
這玩具我不想買是因為還不理想,也怕刮壞越來越稀少的 LP 唱片。

网友:
K大,
在黑膠唱片上放這個小車還裝上唱針.
有在收集黑膠唱片的人不是臉都綠了,
磁場控制的玩具車本身不帶電池電源完全感應鋪設的線圈
那麼便必需在唱片本身的下面作上傳輸動力的線圈,
如此一來傳輸的動力本身就必需先克服唱片本身作阻隔的損失,
還要改掉整個唱盘主體
如果要使用唱針本身來讀取唱片音軌
那麼車子本身便會依循音軌一直向內圈移動,
如此一來作動力來源的線圈也必需作移位,.
只要同步沒作好,不是針斷便是變成跳針片,
K大,那你可要有損失一堆黑膠唱片的心里準備.

楼主:
L 兄,這就是我不想買現成的來玩的原因。

首先要有平衡機構能夠調整針壓,玩過唱盤的人都知道針壓大會損唱片、聲音也不好聽,只是比較不會跳針。
四輪也要改成兩輪,還要有差速器,輪胎材質也要挑過,也要利用光電編碼器來作成定速電路。

循跡問題我以前有做過直線正切的唱臂,用馬達、螺桿、光電晶體與比較器來做電子循跡。
同樣利用光電晶體就能解決不循跡會跳針的問題了。

磁力線的傳輸不怕中間有唱片的隔絕,應該只要有個唱片大小的扁平線圈就能給予足夠的磁場,關鍵應是電力消耗的問題,所需的電力越小線圈就能越小。
底座除了線圈外還要裝上真空幫浦才能將唱片弄的服服貼貼。

不損害唱片是整體最高指導原則,這些構想我已經想了很多年了不知還有哪裡不完善?
甚至還想過唱頭部份為了減輕重量而不採用傳統 MM 唱頭,而是利用唱針與電容麥克風來拾音(但還是會有其他困擾會發生)。

网友:
K大
這種東西其實自己從沒想過,
當你把線圈給鋪上去時,
電力要使小車能動,條件應該不少,
小車子本身即使輕量化,加上輪子和線圈,微型馬達,差速器
定速電路,唱針,FM電路,或是加上電容麥克風及OPA迴路
這一台小車再怎麼弄至少也有50公克,
沒有一定重量的話,唱針可是壓不下去的.
要使這輛車馬達能動,加上其他電子零件動作,
沒個100mA以上,說不定會不會動不了,
如果不採用傳統 MM 唱頭,而是利用唱針與電容麥克風來拾音加上用FM傳輸
那麼整體音質下降可是大了,
但是先決條件,可能要犧牲為數不少的唱片去作實驗,
當每次必需作一次修正時便代表損壞一張唱片
這是沒辦法去改變的地方.

楼主:
回覆 L 兄:

當然有難度,不然我早就自己做出來玩了,我的瓶頸就是在機構上,現在的電路要做小不會難,機構還是很傳統的所以很難做小,所以只能自己繼續幻想中!
難玩的就跳過,還有什麼能玩的?

今天跟朋友做了一片標準頻率產生器的電路,能利用 GPS 的同步信號自動校正輸出頻率,頻率同時有 10MHz、5MHz、1MHz 與 1PPS。
沒有 GPS 校正時頻率穩定度為 0.25ppm,有 GPS 信號就能免調校達到更長時間與更好的穩定度。
這幾天還要測試是否能達到預期,還要想辦法縮短自我校正的時間,有興趣嗎?

网友:
你們........玩的高級玩具......太可怕了吧.........
根本都已經可以用在商業上面的東西了......

网友:
回复 网友A:

K大
拿GPS的同步信號來當調校的主意其實不錯
不過有點想不懂,當頻率穩定度為 <0.25ppm時
如果要調高精確度到這種地步時,不就是拿來給高精準儀器使用了.
但是這個頻率產生電路是拿來當什麼用途啊,
不過以前聽過一個笑話,
當美軍攻打伊拉克時,
把所有的商用衛星全動了手腳,
如果再發生這種事時,那麼這個電路就會變的很有趣了.
另K大,
其實以前想過一個東西,也一直想不到解決之道,
因有涉及的質材本身無法解決的問題,
所以也放棄過,找個時間有空時再解釋給K大聽看看.

楼主:
我是比較想玩冷門的玩具,但是材料不好取得也貴,失敗的風險也高,如果賣的出去利潤當然也是比較好。

會去做這個電路起因於十幾年前玩高頻玩很瘋時去買了一台15萬的 HP 牌標準頻率產生器,規格就類似我這次做的東西。
當時買這台時還沾沾自喜有多賺到精確的經緯度定位,先前買的民用 GPS 接收器受限於美軍的 SA 鎖碼位置誤差很大(這幾年已經沒鎖碼了),這台 HP 的因為是儀器設備(美軍也要靠她校正儀器)所以能解 SA  鎖碼,當時買這台是為了給多台高頻儀器做頻率基準信號(才不會產生奇奇怪怪的測試問題)。

現在因為科技進步零件較好買當然也便宜了,就買了幾顆不同規格的振盪器來玩,現在用這顆的只是手機用的規格,還有幾顆是精確度多一個零是用在基地台上的。
因為手邊有個別人做好的數位電視發射機模組需要高精確的 10MHz 時基,找一下現成具有 GPS 校正功能的振盪器都太貴,用恆溫爐振盪器也耗電、原子鐘振盪器又更貴不實際,所以就只好自己做了。
發射模組不用時這東東還能給高頻儀器用,也能給需要精確時間同步的設備使用,能夠自動修正也省了許多人工校正的成本。

美軍的 GPS 信號雖然是免錢的但是我們無法掌握他,自己有高精度的頻率信號才是根本,只能不時偷偷的給他對時修正一下。
去年四、五月時不曉得美軍的 GPS 衛星在搞什麼升級還是更新就信號不太穩定(許多民用導航機也有災情),害我跑客戶那邊跑的很累。從此以後就不太相信 GPS 信號了,所以只有自己提升自己本體的精確度才是正途。

网友:
K大
阿你自己都不太相信GPS的信號了,
怎麼還想用它的同步信號來調校精準度.
上面那一些在晃的不也是用原子鐘振盪器當基準
所以用它的同步信號不就成了二次調整了,
還是去弄棵銣原子鐘振盪器來當基準會不會來的更精準又全部掌控你的手上來的好些,
不過這是不是就真的玩的太過火了一些.

网友B:
我有想到一個玩具.就是各位大大的腦袋.想剖開看裡面有什麼寶.一次拿光放在我的腦袋n_148|

网友:
引用 网友B:
我有想到一個玩具.就是各位大大的腦袋.想剖開看裡面有什麼寶.一次拿光放在我的腦袋n_148|

Dave大大 呵呵  你會神精錯亂的…

楼主:
回复 网友C:

我本來是很相信 GPS 信號的,但是我現在已經不相信坊間的  GPS 接收器(接收晶片與韌體都不是您自己做的),兩個加在一起當然就不太能相信了。

原子鐘真的是不錯但我還不會自己做客戶問到價錢一定會嚇跑掉,所以自己做的自動補償型振盪器是目前唯一能想到最便宜的解決方案。

楼主:
回复 网友D:

我國中時代的偶像是愛因斯坦,但高中時代數學太差也就放棄當科學家了。
現在的偶像已經變成鋼鐵人,大大小小的玩具都能自己做,剛好 2 要上映了這樣應該不算打廣告吧!

网友:
回复 网友E:

這有廣告嫌疑喔~~~緊酸.等等被打n_152|

网友:
引用 楼主:
我國中時代的偶像是愛因斯坦,但高中時代數學太差也就放棄當科學家了。
現在的偶像已經變成鋼鐵人,大大小小的玩具都能自己做,剛好 2 要上映了這樣應該不算打廣告吧! ...

ㄟㄟㄟ~~~不要把我跟阿水的偶像給般出來了~~~~~

网友F:
原帖由
我國中時代的偶像是愛因斯坦,但高中時代數學太差也就放棄當科學家了。
現在的偶像已經變成鋼鐵人,大大小小的玩具都能自己做,剛好 2 要上映了這樣應該不算打廣告吧! ...

第一次拿烙鐵時,大概是7-8歲
那個時侯就決定要念電子了,
國中時都在研究並製作土制炸彈,也試爆過.
還好早已超過法律追溯期很久了.
高中時迷的偶像是前陣子和小胖一起合唱的寇克艦長,
沒想到時光不留人,艦長老了很多,.
那個時期一直在沈迷space warp,Warp drive.....
鋼鐵人1看過覺得還好,2大概不會看,
等了快十年才出了星艦前傳,
大概還要再等十年才會下一集.

网友F:
原帖由 我有想到一個玩具.就是各位大大的腦袋.想剖開看裡面有什麼寶.一次拿光放在我的腦袋n_148|

DAVE你可以不用解剖我的了,
因為我有檢查過了,自己腦容積內現在只剩豆腐渣了,
前陣子腦袋有燒壞過,已有ALARM信號產生,
已經沒救了,可以去切K大的比較有用,
愛因斯坦的腦袋死後也被切過研究了,

网友:
引用 网友F:

第一次拿烙鐵時,大概是7-8歲
那個時侯就決定要念電子了,
國中時都在研究並製作土制炸彈,也試爆過.
還好早已超過法律追溯期很久了.
高中時迷的偶像是前陣子和小胖一起合唱的寇克艦長,
沒想到時光不留人,艦長老了很 ...

挖~~~大家都是~~小時後迷上電子的阿.....
我第一次拿烙鐵是在高職........我的電子生捱~~~是進了電子設備修護科開始的....
在那之前~~會對電子有興趣~~~~全都是因為~~~電視遊樂器......說真的~~那時候真的很迷電玩...
當時還一直想學破解技術...當時的2進制4進制8進制16進制....都是從超級任天堂的磁碟機學來的..
那時在學校~~~老師在教的時候~~~我已經早就完全會計算與換算了....畢竟早期的遊戲要破解~~~~
那些東西~~是最基礎的~~~~~我會對電子與程式那摸熱中~~~一切都是從~~~紅白機開始......

网友:
引用 网友F:

DAVE你可以不用解剖我的了,
因為我有檢查過了,自己腦容積內現在只剩豆腐渣了,
前陣子腦袋有燒壞過,已有ALARM信號產生,
已經沒救了,可以去切K大的比較有用,
愛因斯坦的腦袋死後也被切過研究了, ...

我看先等你土炮做好了再一併拿走好了n_151|

楼主:
引用 网友F:

第一次拿烙鐵時,大概是7-8歲
那個時侯就決定要念電子了,
國中時都在研究並製作土制炸彈,也試爆過.
還好早已超過法律追溯期很久了.
高中時迷的偶像是前陣子和小胖一起合唱的寇克艦長,
沒想到時光不留人,艦長老了很 ...

原來如此,然怪 L 大動手做的東西會稱為土炮,原來是用了研製土製炸彈的精神,不然我還以為是通電或點火後就會像煙火一樣的爆炸。

我國中時代也有玩黑色火藥,有一次還把學校的圍牆炸的半倒,這樣以後要偷溜出去就不必再爬牆了。
後來改玩火箭也是用火藥改變配方去做的,從 10 公分長度玩到 30 公分就沒玩了(碰到瓶頸了),後期做的火箭已經有降落傘的回收機制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