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問題求助] JVC 29吋電視,型號貼紙不見了

楼主(2010-04-24):
問題:
1.畫面擴大,該怎麼下手調?
2.自動掃頻道時,掃頻中台號與頻道都正常。但掃完到底之後又會從頭再掃一次,停止後,頻道與台號就亂掉了。
(例如58台掃頻時顯示58,掃完郤是顯示33台之類的,全都亂了)

圖片如下:(紅圈為擴張情形)

网友:
有可能是電容變質啦!:)

楼主:
電容變質這個問題我也有懷疑。

電容表我有,但讓怎麼下手呢?(所以才把各部電路板都拍貼出來)

网友A:
畫面寬了一點,不算嚴重,原則上應該是可以接受,電視和電腦螢幕是不一樣,電視誤差的容許度比較大一點,萬一真的要調到很適中的話,那就要從高壓電容下手,不一定是故障喔,你可以從YORK的紅色線去找,和此條線有關的高壓電容都量量看,如果都正常的話,那就要換電容值,慢慢去試,不可一下子就換太大的電容值,不然很容易HLOD DOWN,甚至高壓過高而擊穿影像管,那就玩玩了。

网友B:
回复 网友C:

請針對定頻電路及收斂電路下手 , 若能找到該系列相關電路圖 , 相信會更快找到原因 , 另外請注意維修時 , 高壓記得要先放電以免發生電擊危險 !

楼主:
引用 网友A:
畫面寬了一點,不算嚴重,原則上應該是可以接受,電視和電腦螢幕是不一樣,電視誤差的容許度比較大一點,萬一真的要調到很適中的話,那就要從高壓電容下手,不一定是故障喔,你可以從YORK的紅色線去找,和此條線有關的高壓電容都量量看 ...

畫面寬很多。(如果字沒跑出去,那我還能忍受)

請問一下圖中紅圈處,那一個機會比較大??THX

楼主:
引用 网友B:
請針對定頻電路及收斂電路下手 , 若能找到該系列相關電路圖 , 相信會更快找到原因 , 另外請注意維修時 , 高壓記得要先放電以免發生電擊危險 !

「定頻電路及收斂電路」,ㄣ~~ 我知道高壓電要小心,馳返變壓器可以調焦距、亮度,TV其他相關知識薄弱。
在一點點的知識支持下,可能要請教版上各位,並採用盲修的方法處理。

网友:
如果垂直與水平都變漲大
是電源故障
電壓太高的關係
要先判斷好
不要走錯方向
否則容易一步錯 步步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