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維修實例] FP71G+已完修

楼主(2010-04-24):
在這裏看了很多資料,真的獲益匪淺
,至少也自己動手修復多台LCD
,但一台算省700塊好了
,因為有廠商包修800
,15台上下,省10500,投資下去的工具
,熱風槍,恆溫烙鐵,放大鏡燈...
,光算這些以千元為單位的,還是自費的就差不多了
,雖然我也愛用國貨,但一隻木柄烙鐵,握柄焦黑燙手後
,我都買goot的
,我想技術不好多少用點好工具來補強
,這還真的有效,但代價有點高
,只是我遇到多數都是大家傳說中的"軟仔",人又懶
,就沒有傳上來,這一台雖也是"軟仔"
,但有點典型,就是很容易返修那種
如下
故障:螢幕靜態疊影,在使用者處看完回來就沒拍了
因為上次主機版零件弄亂了
,這次過程大部份有拍下來,確認零件位置
,這是一朝被蛇咬,LCD相比主機板零件少多了,焊孔又大
,一般烙鐵就很好用.應不至於

何以標到5?偏偏剩一顆又不標6?
版主常提到電容的問題,最好同型都一次換掉,
不然有時又很快故障,不過是換個位置.這我也遇過,
,但它長的一付乖寶寶的樣子,面目平整,站姿優良
,又何忍棄之不顧
所以我有了折衷的方法,離壞掉的太近,恐怕有被帶壞的嫌疑

編號2就是離1,這個壞的電容,線路上距離最近的一顆同型電容,一路上只有銅箔,鐵線
檢查一下有沒有被帶壞了,沒有的話,表示它立場堅定,沒被帶壞,站在它的後面,自然是與它同一國的好人,不用測的都算過關.
先看這個壞都寫在臉上的電容

果然,'人不可貌像'但電容就可以,看起來壞的就是壞的
接下來看編號2被帶壞了沒

就是這樣讓人難以抉擇,超過10%誤差值,12%,但有些電容出廠標示誤差容許值就是20%
算它好還是壞?,但一般用在PC的新購電解電容,我所量測都在10%以內,
所以近朱者赤,近墨者黑,決定2號已經被帶壞了,因此有了接下來的3號4號誤差都大於10%
終於來到了5號,它已不是470uF 35V規格,而是1000uF 16V

立場多麼堅定,難怪剛在拆它下來的時候就覺得此電容站姿高雅,往後也不量了,假設都如同此電容是好的,畢竟站的好好的,也沒有面目猙獰,鄰居也抓來拷打過了,證明了清白,雖然是鄰居的清白,就算你有一個好鄰居吧,5號旁邊的電容.
其實若一次拆下來換掉,比較穩當,所費時間不會比較長,但是這是一連4顆都棄明投暗,一般在第2顆或第3顆電容就Pass了,所費的工可少一點.也可粗略抓出快掛點電容.
還有一個地方,也是版主提過高壓加焊,下圖只意思一下圈兩個地方,實際上有多處,都是正面焦黃處的元件背面焊腳,我還沒動那邊,它都嚇的流出汗來了,所謂'自首無罪'-------------------------------------------->這是不可能的,但降低刑罰,補焊就好

這兩個地方,未追蹤其他電容與高熱位置元件補焊,是我遇過幾次較煩人的回修,事實上版內多位高手與版主都曾提過,我是每次都給它走馬看花,等到自己遇到幾次就就記住了,再拿出來提醒一下酷愛DIY者,減輕頭疼症狀.
Ok了

网友:
感謝分享,能夠自行完修的成就感是無法形容的。

其實有時換電容,為何說有問題附近的一起換掉會較好,除了抓出外觀騙人的以外,其中最主要的原因是電容都已使用一段時間,即使正常,但老化在所難免,下次的倒楣鬼不知道會是誰,雖不換不一定會馬上出事,但如果要一勞永逸,一併換掉是較保險的作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