GA-8SIMLH Ver.3.2

楼主(2010-04-24):
此POST卡在主機板正常時,RESET燈為常亮。
如圖所示,不跑碼、RESET燈也不亮。

不知道如何下手??(舊文有爬過)

网友:
電源都要查歐~
你 cpu 供電呢?
上錯 cpu 也會這樣
reset 常亮~
你先修好供電 .p
個電壓都量一下 ~
.

网友:
上真U後俄羅斯除錯卡的reset燈不亮表示pci的reset異常, 檢查南橋供電MOSFET及其電路看看.

北橋散熱片要裝, 不然主機板撐不久.

网友A:
回复 网友B:

北橋散熱片都沒了 我猜大概掛點了嘗試更換 400外頻 與533外頻 低階CPU上機看看 俄羅斯卡 上錯CPU或是CPU無供電都顯示00
還有拿起3用電表 UT61E也可以的 檢測 美各MOS管是否有異常短路的現象拆下再測一次

楼主:
引用 网友A:
北橋散熱片都沒了 我猜大概掛點了嘗試更換 400外頻 與533外頻 低階CPU上機看看 俄羅斯卡 上錯CPU或是CPU無供電都顯示00
還有拿起3用電表 UT61E也可以的 檢測 美各MOS管是否有異常短路的現象拆下再測一次 ...

修板時都是用最差的CPU,就算燒了也比較不會心疼。本例是用P4 1.5G

待MOS查修之後再來請教各位。

网友:
回复 网友C:

P4 系列板子 有些 ~不吃 CPU的 會挑CPU 所以你要多試幾顆~
外頻不一樣的 ~

网友:
我記得這片除錯卡正常的話RESET燈會亮著,如不讓表示RESET有問題。
而不跑碼..是因為RESET故障..才照成CPU沒工作,簡單的先從外關來判斷,是否有過熱..板子變色的部份。
有的話把零件拆下來測量,真的都沒有的話再來測測的簡測其它零件。

网友:
真的不知道自己的除錯卡到底是燈亮reset還是燈暗reset,很簡單,電錶量PCI的reset,看到底是低電位還是高電位,一旦是低電位,表示主機板一直呈現reset的動作,那該修哪裡呢?

网友:
我來答看看,依據wish的教學:
「‧‧‧除錯卡除了顯示FF-00外,應該它的Reset燈是長亮的(我的除錯卡Reset燈亮表示Reset),此時你的檢查重點當然是放在南橋,並以此為中心,從南橋的P、C、R修起。」
http://bbs.pigoo.com/thread-10758-1-2.html
所以,南僑!錯了別笑我。

网友:
回复 网友D:

俄羅斯除錯卡 reset 燈,一般狀態是常亮..

reset # 這個訊號是要在低電位才能生效,也就是俄羅斯除錯卡reset 燈號

必須是要先滅後常亮,cpu 重置後,主機板才能動作,除錯卡才會跑碼...

以這個案例來說,樓主的reset燈號一直處於低電位(燈滅),就是不正常..

如果是我可能會先從這方面思考...再往後推io或南僑。

http://bbs.pigoo.com/viewthread.php?tid=9679&highlight=reset