GA-8IRX可開機不跑碼(重新翻出來修)(殺肉了)

楼主(2010-04-24):
此POST卡在主機板正常時,RESET燈為常亮。
如圖所示,不跑碼、RESET燈按PW通電後約30~40秒從不亮變亮,如圖。

不知道如何下手??(舊文有爬過)

网友:
不知道如何下手??(舊文有爬過)

請問是否己了解開機程序? power on之後 由何處 reset? reset 相關的時序是?
已經實作的項目是?

网友:
回复 网友A:

此版本為雙BIOS  00 為CPU 無作用 或是無供電 你摸看看CPU賽熱器是否會有溫度
 無溫度請檢測 周圍MOS與電晶體 電容 或是參考其他大大的例子檢測電壓  BIOS 22腳是否有供電3.3V <<< 沒記錯應該是這各電壓一一!!

网友B:
妳先量測12V供電部分是否有電壓出現1.5V左右
如果有首先檢查南北橋供電,如果都有請檢查IO附近的元件或IO本身故障.

楼主:
引用 网友B:
妳先量測12V供電部分是否有電壓出現1.5V左右
如果有首先檢查南北橋供電,如果都有請檢查IO附近的元件或IO本身故障.

第一次修主機板,多謝各位指引。

「12V供電部分是否有電壓出現1.5V左右」這句話不了解。
請問是什麼意思?

网友:
回复 网友C:

tony大可能打太快了!打錯了!
他的目的可能是要請大大您先查CPU的Vcore有沒有出來。
北橋的電壓是否正常(可能是1.5V)。

楼主(2010-07-12):
CPU的Vcore沒有出來,從供電MOS量的。
下MOS是0V。
我記得CPU的Vcore可以從旁邊的大電感量。
這樣可以確定是MOS壞了嗎??
(最近多看一些資料與例子,想再翻出來修。)

网友D:
回复 网友E:

那可能量錯囉!
要量下MOS的D極,上MOS的S極,當然最快的方法,量電感。

楼主:
引用 网友D:
那可能量錯囉!
要量下MOS的D極,上MOS的S極,當然最快的方法,量電感。

量其中一個電感是0.11V

网友D:
回复 网友F:

要著手修CPU供電囉!
但修之前,要先觀察一下,因為要看是不是CPU供電原本有出現,但後來消失了。

楼主:
引用 网友D:
要著手修CPU供電囉!
但修之前,要先觀察一下,因為要看是不是CPU供電原本有出現,但後來消失了。

6個MOS全拆下來量,都沒有擊穿,應該都是好的。
原本以為MOS換掉就可以了的,沒想到~~

如果量對地阻值過低,再來該查什麼呢??
(第一次修板子就遇到這麼硬的~~ 如果運氣好修好了,再來重新編寫發實例n_022| )

网友:
回复 网友G:

大大您加油喔!
MOS都好的啊!如果有指針表,要用指針表在確認看看喔!比較準確。

P、C、R原則,通常,故障集中在P居多,P修好了,故障大多都能排除了,也就是說,查相關供電,有沒有異狀。

楼主:
抱歉!拍得不清楚。

把MOS拆下來以後量對地阻值。(R檔打在2K位置)
三個MOS都拆了,這樣的值有偏低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