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t-420bkv-03f 高頻音

楼主(2010-04-24):
目前現在插電後 未啟動
就會出現相當明顯的高頻音
而拆開檢查後 把風扇線 拆除 高頻音會變小一些些

通電後會更大聲
這..-.-...

和這顆電阻好像劣化的蠻嚴重的

不過...有人可以提供電阻的值嗎  因為已經看不出來了

目前還可正常運作

目前暫時把電容拆起來看了

兩顆都是CapXon

仔細看看大多都是CapXon

這家電容好像很不好...推薦一下有沒有比較好的廠牌@@

不過好像好的電容不好買到阿

网友:
爬文一下下面這篇會了,就完修90%了!
http://bbs.pigoo.com/thread-20364-1-1.html

网友:
當然必換,免懷疑,另請參考樓上那篇文內一次換新,避免二修.....!!

网友:
電容先換
電阻拆下量可能還沒壞

网友:
怎麼一開頭就問這個問題要不要換呢?
沒爬文吧...

网友:
電容都爆了還不換,留著生湯嗎?XD

网友:
目前還可正常運作...運氣好當然可以工作 ~運氣不好 可能會請走你更多的**
要換拉 ~..

楼主:
目前先決定更換兩顆電容  有沒有什麼推薦牌子的呢??

目前我是看上http://tw.page.bid.yahoo.com/tw/auction/f12808866

日系NCC電容 覺得可換嗎?

网友:
回复 网友A:

ru0454 您好 !
我記得 KZJ 系列已經停產有一段時間了喔 ( NCC 官網裡面已經沒有這個 KZJ 系列了 ),  若要買比較新出廠的電解電容 ,  KY系列 或 LXZ 系列都可以考慮 , KY 系列是低阻抗長壽命型 , LXZ 系列是低阻抗高可靠型 , 這兩種常用在純日系 Power 裡面比較常用 。 KZJ 系列 的特點是 Low E.S.R ( 低漏電 ) , 使用時容值比較接近實際的規格 , 若論使用壽命 KZJ 系列還是比不過 KY 及 LXZ 。任何電解電容有使用壽命的期限 , 即使沒焊接使用 , 裡面的電解液它還是會有衰變的情形的 。

网友(2010-11-28):
是560歐姆

网友(2011-11-24):
請問框框上方那兩個(R28 R29)阻值是多少 ? 我的也黑掉了~~是1.5K嗎

网友:
是1.5k沒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