請教大大.有何控制元件......

楼主(2010-04-24):
請教各位大大....我想將一冷氣啟動(power on)同時.也同時有一5v(DC)輸出.
謝謝大大.....:) :) :)

网友:
冷氣的電路板都是12V的......要轉成5V必須使用7805....
但有個問題.....通常冷氣的12V供應電流就已經很接近電路板所需要的瓦數
所以也不建議你直接這樣改...會造成變壓器壽命簡短..或是因電流不足..
造成冷氣無法啟動

网友:
如果5V需求不大,1A以內,可以如同shunxing大說的,一顆7805就可解決了。
5 x 1 =5 W,最高功率應該是5W上下,我不知道冷氣的電源能提供的電力有多少,如果不差這5W,掛上去也沒有什麼大礙。

楼主:

謝謝大大指點.......
我有個問題..可否在不拆解機殼狀況下.
由插頭部分下手..比如說是SCR或是其他
觸發元件來控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