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問題求助] 請問一下 這2顆可用哪顆替代?

楼主(2010-04-24):
請問大大們 以下這2個零件可以用什麼替代?

c 5706

c 5706

這個零件我就不知道是哪種了~

這個零件我就不知道是哪種了~

网友:
第一個是常玩BenQ的人知道要用什麼代...

等等可能會有人叫你去爬文

第二個是可以耐3A的二極體

楼主:
回复 网友A:

那我知道了 第一個是c5707是吧  我只是有印像但不確定 所以才發文問想確定一下
至於第2個 我怕我買不到材料  不知道好不好買

网友:
答對了!

第二個網路上蠻多在賣的,不然去材料店問有沒有SMD3A的二極體,那應該很好找!

只是型號有分,但知道是可以耐到3A就OK了,

樓下S大有貼規格表,找的時候記得找個適合的規格的,不然很容易又燒掉。

网友:
圖2是二極體,datasheet:
該找什麼代用呢?W大有教喔!
圖1的C5706.....用什麼來代呢?W大也有教喔!

网友:
你可以參考

第一個圖電晶體可以用C5707

网友:
多爬文 ~~~之前 的文章有 ~...
這2顆 以前的文章都有 ~
第2顆 ~電子材料行 很多 ~一顆5元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