用指針表測量高壓電(電表測試文)

楼主(2010-04-24):
這篇是因為playx兄下面的發問延伸而來的...
http://bbs.pigoo.com/thread-20070-1-1.html

原本說要PO一篇高壓棒的測試文,
可能要食言了,因為後來發覺自己買的並非是有內阻高壓棒...

不過也不能說是食言,日後我如要上濤寶網買東西的時候,會順便買類似下連結中的高壓電阻,
http://item.taobao.com/item.htm?id=2141890592

把"高壓電阻" 跟 "探棒" 兩個串起來, 就會變成有內阻高壓棒了...
目前是因為不想單為幾顆高壓電阻,專程上濤寶網買東西...畢竟有些太浪費(運費+手續類)....所以....
日後如果買了高壓電阻..我會拿CRT電視來測試....

當然如果有網友有興趣的話,大家可以來討論一下阻值&耐壓,我來搞個高壓電阻團購,這樣會比較省錢一些的...

回到正題:
我在濤寶網買了一個MF-47F指針電表,此電表本身可以測到2500V,
如果配上有50MΩ內阻的高壓棒,此電表據說可以測到25KV以下的電壓.

此電表的規格如下:  (這個濤寶賣家是個蠻不錯的人,倒是建議大家可以跟他購買東西,很優質的賣家)
http://item.taobao.com/auction/i ... 362716eb17564f9.htm

原廠的MF47F說明書:

原廠的MF47F原理圖:

我在此篇,只有po出交流高壓部份的測量...

關於指針電表其它使用方法,網友可以參考playx兄所po的一篇『指針三用電錶的使用與維修』
http://bbs.pigoo.com/thread-9922-1-1.html

PS: 這篇文章,雖然沒多少東西,但我已經盡力去查資料問人了...
    但還是有一些我不確定的地方...就留著讓大家討論吧...

*******************************電表的高壓測試******************************

這個電表在交流高壓部份,可區分3個接法:
1.  1000V以內一個接法
2.  1000V~2500V之間一個接法
3.  2500V~25000V之間一個接法

下面3張圖就是這3種接法:

● 測交流500V~1000V,紅黑棒是插在MF-47F電錶左下角的兩個孔,開關旋轉到1000V位置

● 測交流1000V~2500V,無阻值的高壓探頭插在電錶右下角的2500V孔, 開關旋轉到1000V的位置

● 測交流2500V~25000V, 內阻50MΩ的高壓棒要插回在電錶左下角的+孔,開關旋轉到50uA的位置
   PS: 我圖中的高壓棒是沒內阻的,不要被誤導...

看到這,大家應該會覺的很奇怪吧,
為什麼切到50uA時,可以利用50M內阻的高壓棒,去測到2.5K~25K的高壓...
因為切到50uA時,此時電表內阻是5K,請看下圖:
所以 5K : 50M  → 5000 : 50000000 → 1:10000
這道理我就不是很懂了...我爬了一些文章,有內阻的高壓棒比值,就是要1:10000

再來看看我切到1000V刻度時, 電表左下方的+孔 跟 左下方的COM孔 其電表內值是10.6MΩ

同樣切到1000V刻度時, 電表右下方的2500孔 跟 左下方的COM孔 其電表內值是24.6MΩ

也就是說切到1000V刻度時,兩孔相差14.1MΩ, 一個是10Ω, 一個是24Ω ,差約2.5倍...
所以一個孔可測1000V 、 一個孔可測2500V , 我想應該就是這個電表阻值差別...

最後...我把我實測出來的圖片,都PO出來給大家看看...
以下的圖都有兩個表,左邊是MF47F指針表、右邊是『高壓絕緣測試器』的電壓表

下面是300VAC的電壓

下面是600VAC的電壓

下面是800VAC的電壓

其實不知道是那邊問題,我也說不上來,就是感覺不穩....所以我建議當數值接近1000V時,改用2500V的測點,比較穩一些,
所以800V時,我的話,會用2500V那檔去測...

下面是1500VAC的電壓

下面是2300VAC的電壓

很可惜,我這篇並沒有做2500V~25000V這階段的測試, 因為要作此測試,一定要利用有50MΩ內阻的高壓棒,
要為幾顆高壓電阻專程上濤寶網買...感覺還是有些浪費....

最後的最後...網友們應該會有個疑問...
右邊那個3KV高壓表,到底是什麼東西...

我來說明一下好了...
在kenneth兄把高壓機拿回台北...WISH大要"喬"貨車北上取高壓機....
我趁這段空檔時間,先把這台高壓機借來測此電表...

再來張探棒大小的比較圖

對了,看到這台『高壓絕緣測試器』,實在讓小弟我對kenneth兄感到敬佩,竟然會想免費送出這台機器出去...
把這台『高壓絕緣測試器』(圖左) 跟 我的『Topward 6303D 可串並連電源供應器』(圖右) 放在一起照像....
我的電源供應器就像個小孩子一樣....

關於這台『高壓絕緣測試器』,日後WISH大定會有更仔細的介紹....大家請拭目以待....

网友A:
對那50uA再加上高壓測試棒,就可以量高壓,覺得蠻神奇的。

网友B:
mf47f 這個電錶的功能很吸引我,當初很想要買,可是有很多廠商在製造,

有南京科華,南京天宇,南京震宇...等,也不知哪一種較好?以外型來講我比較

喜歡科華跟天宇,只是光從對岸買一顆電錶真的不划算,所以就向朋友半買半坳

YF-303B 來用,主要也是拿來測量短路...

很優的示範文,只是好奇這電錶有附高壓探棒嗎?

楼主:
引用 网友B:
mf47f 這個電錶的功能很吸引我,當初很想要買,可是有很多廠商在製造,

有南京科華,南京天宇,南京震宇...等,也不知哪一種較好?以外型來講我比較

喜歡科華跟天宇,只是光從對岸買一顆電錶真的不划算,所以就向朋友半買半坳  ...

電表本身只有附普通的紅黑探棒...

那個絕緣體加很厚的,是我後來自己去濤寶網買的高壓探棒,
但此高壓探棒沒有內阻...就只是把絕緣部份加厚而已....

電表則是已經買一陣子了,那時我還不會上濤寶網買東西...
還是阿國代買的...

一堆廠牌我也搞不清楚,當時就是挑裡面最貴的買
http://shop58343233.taobao.com/s ... m?checkedRange=true

楼主:
引用 网友A:
對那50uA再加上高壓測試棒,就可以量高壓,覺得蠻神奇的。

這個2.5k~25k接法,跟50m的高壓探棒內阻,是正確的,
因為我用mail跟原廠客服確認很多次....

其實我的疑惑在,為什麼電表用的高壓衰減棒,
其比值多是1:1000  和  1:10000 這兩種....

网友:
這是一篇好文分享! 謝謝ㄚ游大!

网友B:
其實我的疑惑在,為什麼電表用的高壓衰減棒,
其比值多是1:1000  和  1:10000 這兩種.... ...

我覺得是換算方便,指針式電錶還是有它的優勢,現在也覺得那台YF-303B外型真醜,好想把它退役下來,但都一直操不壞..

之前有一台YF-370,摔幾次錶頭測量就不準了,感覺自己好像中毒一樣,喜歡嘗試不同電錶..

网友C:
挖~~~~好棒的測試文阿~~~~~
你居然借到這台來測試高壓......
真強~~~~~~
這指針電表~~~~被你玩的真徹底~~~~~

楼主:
引用 网友B:

我覺得是換算方便,指針式電錶還是有它的優勢,現在也覺得那台YF-303B外型真醜,好想把它退役下來,但都一直操不壞..

之前有一台YF-370,摔幾次錶頭測量就不準了,感覺自己好像中毒一樣,喜歡嘗試不同電錶.. ...

這台MF-47F蠻大台的...

引用 网友C:
挖~~~~好棒的測試文阿~~~~~
你居然借到這台來測試高壓......
真強~~~~~~
這指針電表~~~~被你玩的真徹底~~~~~

還是有遺憾之處...
沒50M的高壓棒去測2500V~25000V的高壓...

网友D:
測試文很不錯  感謝!

那台HI-POT機不知道可以送出多高的電壓?  3KV?

楼主:
引用 网友D:
測試文很不錯  感謝!

那台HI-POT機不知道可以送出多高的電壓?  3KV?

應該可以到3KV...

所以沒有50M的高壓棒去測此3KV....是一個遺憾之處....

至於3KV以上...只能想到CRT電視的高壓了n_138|

网友:
高壓電路是一般技術者較少接觸的一環,其實很簡單但因為有高壓電擊的恐懼所以較少有人去研究。

高壓表:
高壓表可以去買微電流指針表頭或是樓主這種指針電表的最低檔的50uA再加高壓電阻就成了。
表頭加上高壓電阻約台幣兩三百就有,要買兩三千元的市售高壓棒配 DMM 也是可以。
高壓電阻體積越長越好,阻值要根據您的表頭自己算,用多棵電阻串聯也是好辦法,怕被電到請加套壓克力管。

高壓產生器:
定做1000伏的昇壓變壓器再加上二極體倍壓線路 x2  x3 x4一直倍到想要的電壓。
拆CRT電視的返馳變壓器自做 16KHz 的振盪線路去推動,配合可調直流電源供應器就能調整高壓了。
拆熱水器中的瓦斯點火器再外加多倍數的二極體倍壓電路就能得到低省電單電池工作的高壓產生器。

實作:
我自己做過最高的電壓約只有兩萬五千伏特,再來不管倍壓線路怎麼加電壓也上不來了,因為都會對空氣自放電掉(輝光放電)。
高壓二極體與高壓陶瓷電容要多收集,絕緣隔間建議使用保力龍絕緣程度好又容易切割。
通電時關掉光源可以看到很漂亮的輝光跟聞到很有精神的臭氧。

安全:
請注意供應電流的大小,人體能承受的電流約 10mA ,只要您的產生器不超過這個範圍,被電到也還好只會有皮膚微焦與刺痛感。
橡皮手套與橡皮鞋底是必要的,還要精神良好腦袋清楚。
可以自己先用電表量一下自身的電阻值,再跟據歐姆定律算出您能承受的電壓值。

有自己玩過後就比較不會有高壓恐懼,被電過也會知道以後要如何保持安全守則。

网友:
以前我曾在電腦公司上班過,那時候還是做CRT的時代,有一次就有被映像管上方後面的高壓帽電到過,老實說,雖然手沒怎樣,但我當時可是被嚇到了,結果後面每做一台,都戰戰競競的,總而言之,超過一萬伏特的電真的很恐怖!!

网友:
多學多看一點是對自已有幫助的,感謝大大的分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