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問題求助] MOZO M70保險絲燒了

楼主(2010-04-25):
各位大大,我圖片無法貼上去,這也是第一次使用,尋找許多相關知識我找尋不出貼圖方式,但想尋求這2.5A的保險絲要在哪購買(至於保險絲還寫35,那有代表特別的意義嗎),在台北找幾家電子材料行詢問都沒有,在想請問保險絲燒毀是否連帶其他零件有損毀,測量到Inverter有+12V、+5V!小弟第一次想嘗試修看看!http://www.wretch.cc/album/show.php?i=snow530kimo&b=35&f=1591531482&p=0這是我貼到無名的圖片(共四張)! 我的螢幕狀況是無畫面,插電時會有電流聲,

网友:
沒SMD保險絲用普通的陶瓷保險絲3A接上就可以了,應該可以改用3A,INVERTER用2.5A感覺太小了

4LAMP功率應該在20W左右~

楼主:
S大大,下午在買來試試看,如還是燒毀的情況下,還煩請請多指教!

网友:
回复 网友A:

貼滿10帖就可以貼圖了.

网友:
無名的相簿是不支援外連的

网友:
換完保險絲之後

記得先量量看有沒有其他零件短路壞掉

不然光換保險絲是沒用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