日前挖出來的一顆變壓器

楼主(2010-04-25):
這顆變壓器在日前找到的   接110V的
上面是4.5V        3V        0V

下面是12V        9V        6V
我知道任意點與0V相接則可用
但是問題我擔心他輸出的安培過大
那我該怎麼做才可使用它

网友:
電源變壓器不會 "主動" 輸出過大的電流給負載,而是在它的能力範圍內,負載需求多少才 "被動" 的配合給多少。

楼主:
喔喔
那我再請問需要接橋式整流器嘛

网友:
應該擔心是擔心是,負載過高(電阻太小),造成輸出安培過大變壓器過熱!要有保險絲限制最大功率.
要取得直流電是一定要有整流器,功率也是要與輸出電流匹配.

楼主:
整流器\該選購哪種型號的
還有保險絲需買哪一種的

不好意思  這方面還不太熟所以問題較多

网友:
如果不是學習用的,直接買變壓器成品,比花一天的工夫找零件 安裝 測試,省工又省錢!
如果是學習用的,請先認識電子元件!

网友:
回复 网友A:

保險絲是接110v那. 橋式整流依您變壓器的安培數選購正負極加一顆電解電容穩壓
您變壓器沒拍照.不知道多大.但一般變壓器上會寫安培數

网友:
回复 网友A:

整流部份,次級圈的電壓那麼低,隨便找四顆1N4001兜成橋式,就能勝任愉快了。

网友:
這一棵應該是PT-12的變壓器
找個橋式或一般整流二極體都可以

楼主:
恩  我這顆變壓器呢
他上面沒標編號等等的
所以還在思考的狀態
s10274chen大  我有in4001阿  接過了
當時接下去那一剎那
有不明味道我就不敢繼續插下去了

不曉得這是正常的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