故障問題超級多的東元32吋液晶電視維修實例(改公板換燈管)
火..

楼主(2010-04-25):
本文刪除..讓有心想在這發展的人有足夠的空間..感謝各位長期以來的支持..我走了

网友:
哇! 好多照片阿!

如果是我遇到這種問題我肯定把它報廢的= =

這樣搞下來不瘋掉也奇怪...雖然順興大笑笑A~

网友:
s你辛苦

s你辛苦如果要我換燈管可能要等半年吧先謝了

网友:
辛苦了! 若我遇這CASE我可能不修了! 或是從訊號板下手,不會去換公板,工太多了。

网友:
shunxing大大
最後幾張圖片很清楚的知道看出顏色錯亂(32/64/128Gray),公版的Fireware LVDS format 定義錯誤,(VESA-DATA or JEIDA-DATA)那一個查一下Panel 的Datasheet , 再請公版的賣家改一下F/W 吧。

网友:
S大:
那是工廠模式,要問賣公版的廠家,如何改成正常模式就ok了,每一塊公版的工廠模式更蓋方式不盡相同
不好意思!!小弟大部分都在潛水

楼主:
回覆5# 6#

這是playart大大的~~~~
公版是他請人家寄來的最新一個版本..說要當白老鼠的.....
這白老鼠真不好當.........至於版本~~~我找過了~~~
看不到型號~~~~不然我早就問了~~~~
公板的遙控器是使用AT002的......

网友A:
playart大的好像已經知道AD已經壞了?會先準備公板,難道是預防萬一?不過有附公板比較好,至少比較不會抱頭燒。
燈管好像沒看過網拍有那種size的,似乎要挖其他報廢機才有?
到最後連公板的韌體也要改.......整個流程也太棘手了。
原本AD的那顆chip,不知道找不找的到?如果找的到,或許換了一下,就不用再去找韌體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playart大的好像已經知道AD已經壞了?會先準備公板,難道是預防萬一?不過有附公板比較好,至少比較不會抱頭燒。
燈管好像沒看過網拍有那種size的,似乎要挖其他報廢機才有?
到最後連公板的韌體也要改.......整個流程也太棘手了 ...

他不知道....是我查出問題之後~~~~他說直接改公板了~~~
畢竟要找到核心IC也不好找~~~~~
更何況我也想玩玩公板~~~沒想到一玩...就出狀況...
主要的還是燈管的問題~~~~浪費我最多時間的就是在高壓版與燈管之間

网友B:
shunxing大  VESA跟JEIDA   送錯訊號了

面版應該有一個PIN,控制要使用VESA還是JEIDA的接收方式

或者公版AD也可能可以改變輸出方式

以下為範例~~~

楼主:
引用 网友B:
shunxing大  VESA跟JEIDA   送錯訊號了

面版應該有一個PIN,控制要使用VESA還是JEIDA的接收方式

或者公版AD也可能可以改變輸出方式

看不出哪邊有可以調整的

网友B:
回复 网友C:

抱歉 我不知道公版AD改哪邊,FW或者有JUMP

但面版連型號都沒有,SO...你得靠自己查查看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抱歉 我不知道公版AD改哪邊,FW或者有JUMP

但面版連型號都沒有,SO...你得靠自己查查看了~

有面板型號阿~~~~還有資料~~~~
我比較懷疑給公板的廠商沒設定好
畢竟我連面板規格書都給他了

网友:
挖 ~問體還真多阿 ~如果真的是沒經驗 的話 找到暈倒 ....
真是一堆問體 ~

网友B:
引用 楼主:

有面板型號阿~~~~還有資料~~~~
我比較懷疑給公板的廠商沒設定好
畢竟我連面板規格書都給他了

第21 PIN阿~  請參考看看,下面有寫選擇內容

順手還喵了一下INVERTER的輸入,有兩組調光阿

网友:
說到高壓板,我也遇過二手維修過的良品裝上去是壞的

一度還以為是其他地方壞了,查一查是高壓板問題,還不只一次。

至於燈管,前陣子地震,一堆面板壞掉的LCD零件都殺肉了,但燈管都沒留...

之後看到文星賣的燈管尺寸種類還真多,價位250~400都有,下次沒燈管換至少還知道去哪買。

楼主:
引用 网友B:

第21 PIN阿~  請參考看看,下面有寫選擇內容

順手還喵了一下INVERTER的輸入,有兩組調光阿

我知道第21支腳.....
但是~~~~那是公板的程序有問題吧~~~~~~~
程序要是沒正確~~~或進入系統調整~~~~怎麼可能光測量就知道有沒有問題???

調光???好像是有2組~~~不過~~原先也只有使用一組而已

网友B:
回复 网友D:

不是拉 那個是一個訊號選擇點,它會讓面版使用VESA或者JEIDA的方式去解碼LVDS

這樣好了,你如何確定AD是VESA還是JEIDA?  為什麼要有這樣的設計n_079|

調光只能使用一組~

楼主:
引用 网友B:
不是拉 那個是一個訊號選擇點,它會讓面版使用VESA或者JEIDA的方式去解碼LVDS

這樣好了,你如何確定AD是VESA還是JEIDA?  為什麼要有這樣的設計n_079|

調光只能使用一組~ ...

測量他的電壓.....3.3V 就是LVDS
若電壓為0 就是VESA....
我懶的在拆下來測試了......這台我至少拆了15次.....

网友:
回复 网友E:

這種的要是我看到,就放棄了,跟本看不懂
更別說改公版了,光那些線就不知要怎麼接了
還有「分壓式按鍵」到底是什麼意思

网友:
回复 网友F:

分壓式是依照按鍵按下去之後,判斷電壓大小來決定是哪個按鍵被按下去。
這樣的設計,可以減少一些線路。
例如下圖就是一個分壓式按鍵電路。不要看那顆電晶體。

楼主:
目前最新進度~~~~~~

設定這個~~~~我會發瘋....雖然已經調整到可以看了~~~~
但這情況....到底是屏線的問題還是....接線不良阿???
或者是~~~~真的韌體還要在改良???

我看目前就先玩到這了~~~
實在不會調整~~~~還是不要亂動的好~~~~

网友:
應suneku大大的要求 我來說明一下,直接貼圖用硬的概念來說明比較一下

所產生的時序如下圖

另外shunxing大大現在的情形,能否照個 RGB  Gray Scale 的圖來判斷,我懷疑是屏線的 TxOUT3+- 與TxOUT1/2 +-錯接線對 所造成
可參考一下suneku大大的發文http://bbs.pigoo.com/thread-20314-1-2.html

网友:
感謝 B8302044大 精闢的講解~

网友:
回复 网友G:

S大 之前我遇到這畫面 ~是 ~排線(接觸不良)也是那種 畫面
問體 ~但是 液晶螢幕 不是TV
是用外接電視盒.

网友:
LVDS Cable 先換一條

网友:
屏線那麼長,
猜想可能是配置錯了,
拆了15次應該也不差這一次,
再拆一次試試看吧!

网友H:
回复 网友I:

休息一下,為下一回合15-30次拆機做準備。
噹!噹!噹!第16回合開始了,shunxing打起精神,拿出你的羅賴把轉動吧!阿Ben在這裡用精神支持你

說真的,要是我的話早就放棄了,還15次哩。換32"的燈管,等一下一不小心把面板弄破,那就〝妹靠蕪馬賽〞。

另外還有一個人已經在那裡〝挫哩等〞了,那就是〝Playart〞大大,他會偷偷問你一句:阿你是打算收多少CO.CO啊!(嘻!還好不是修我的)
嘿!shunxing我告訴你,下一次如果修到我的機器,第11次就要停了哦!你不要修第12次,第12次我可不付錢哦!
但是,我還是要在這裡給shunxing說:加油!加油!加油!

楼主:
引用 网友B:

第21 PIN阿~  請參考看看,下面有寫選擇內容

順手還喵了一下INVERTER的輸入,有兩組調光阿

我剛剛把這台液晶又拆下了~~~~
他的21腳沒接阿~~~~~~
目前在檢查他的數據線有沒有接錯~~~~

目前確認他的線全部都是對的.......
也沒有接反~~~~~在來~~那就是...有3條線是電壓...
但是他的公板只有2個VDD..另一個是CT~~~這3條是同一組的..
CT是檢測電壓有無送入面板嗎?請有公板的解答一下吧....

楼主:
引用 网友H:
休息一下,為下一回合15-30次拆機做準備。
噹!噹!噹!第16回合開始了,shunxing打起精神,拿出你的羅賴把轉動吧!阿Ben在這裡用精神支持你

說真的,要是我的話早就放棄了,還15次哩。換32"的燈管,等一下一不小 ...

哈哈哈~~~說不定還沒機會修理到你的液晶呢~~~~

不過~~我居然又把他拆下來測試了......

网友:
回复 网友J:

你想太多了拉,第21PIN的意思是,有收到3.3V它就是用VESA的方式解碼
                                                  OPEN或GND就用JEIDA的方式解碼

附件為RGBW Scale圖檔~ 1366X768   1920X1080

67.27 KB, 下載次數: 107

楼主:
唉~~~~~~怎麼調整都一樣~~~
因該不可能是面板掛了吧?
不過~~~怎麼看也不像是面板掛了...
因為~~送進去的畫面模式不一樣~~顯示出來的故障狀況又不同...
交叉比對之後所有的狀況都不同~~~
也只能說~~~公版的問題最大了.....

我有再次把板子拆下來看過了~~~~
接線與定義通通都是對的~~~~~
沒接錯也沒有接觸不良等問題~~~~
但是畫面就是會這樣~~~~這狀況~就像是CRT電視映像管老化之後托紅
黑白漸層~~~因為進入公版的設定~~~該調整的都挑整完畢了~~~這已經是最佳設定了~~
我已經調不出什麼名堂了~~~~~~至少黑白漸層已經可以正確顯示~~~但出現的這奇怪光芒...就不知道怎摸解釋了...
最後這張~~看起來很正常喔....
不過~~以上問題還是存在~~~~已經~~~沒步了......

网友:
阿哩勒  你的公板IC大概有問題啦

用其它的公板點看看~

网友:
改完公板後有沒有先讓它自動選台一下??

网友K:
Panel是OK的,線材不對,問一下賣公版的老闆,隨板子過來的屏線是否正確? 說不定原來只有線材錯誤而已…

   屏線    Panel端                AD端
           Pin 18 RX3+           Pin18 RXO3+
         Pin 12 Rx2+            Pin12 RXO2+
         Pin  9 RxO1+           Pin10 RXO1+
         Pin  6 RxO0+           Pin 8 RXO0+
是否有相對應到??????

楼主:
引用 网友K:
Panel是OK的,線材不對,問一下賣公版的老闆,隨板子過來的屏線是否正確? 說不定原來只有線材錯誤而已…

   屏線    Panel端                AD端
           Pin 18 RX3+           Pin18 RXO3+
         Pin 12 Rx2+  ...

原來的屏線接頭確實是給錯的~~~
我自己拆掉之後裝到原廠的~~這不影響功能吧....
(這要是在寄來寄去運費不便宜阿)
上面的回覆我也有說清楚了~~~~屏線定義我重新檢查過了
位置都是正確的~~完全沒有錯~~~

playart大~~~~
我星期六會下去高雄~~再把這幾台液晶載去給你

网友L:
回复 网友M:

我星期六日都在跳蚤市場你直接過來找我就可以公版屏線跟鐵架一起帶下來我拿去還它還有另外兩台搖控器有得買嗎有的話順便拿兩隻給我我再一起算給你

楼主:
引用 网友L:
我星期六日都在跳蚤市場你直接過來找我就可以公版屏線跟鐵架一起帶下來我拿去還它還有另外兩台搖控器有得買嗎有的話順便拿兩隻給我我再一起算給你 ...

遙控器拿的到~~我在順便幫你拿
至於公板屏線我改下去了...所以~~~沒得還他吧~~~~
鐵架我會順便帶下去~~~~
還有其他疑問嗎??

网友:
回复 网友N:

沒有問題辛苦了謝謝星期六見

网友(2010-08-17):
看來~液晶電視改公板的困難度
比液晶螢幕困難好幾倍
壞東又壞西的,可真是難搞了
感謝大大的分享~辛苦了

网友:
1.讓它自動選台一下!
2.公版程序問題!

网友(2010-12-26):
感謝大大分享!
雖然還沒最後結果,不過我發現原來改公板還真是沒那麼簡單!

网友:
這台最後的結果殺肉 面板沒壞 t-com沒壞 根據最後用同型號良品面版測試 應該出在AD版跟T-COM之間一塊小版 我也不知道叫什摸版 賣給同行殺肉此次經驗值學到三星不好玩以後不買 金錢損失3毛謝謝大家

网友:
精采的演出,雖然最後變成殺肉機,但我覺得過程,已經有太多東西值得參考與學習了,敬佩敬佩!

网友:
回复 楼主:

    shunxing 大....
    (1)去確認 T-CON 面板之間有連接好~!
    (2)進入工廠模式 EEPROM恢復原廠設定
     (3)進入 panel adjust > Ti mode 選6BIT
        這樣畫面就正常了 再不行就是重刷AD程序

楼主:
回復  shunxing

    shunxing 大....
    (1)去確認 T-CON 面板之間有連接好~!
    (2)進入工廠模式 EEP ...
引用 网友O:

其實~~~那種畫面~~已經百分之百~~~ad版的問題拉~~~
送出來的解碼數據有問題~~~~所以才會造成那樣....
那台面板百分之百是好的...反正也早已經被殺肉了~~~~

网友:
回复 楼主:

   shunxing 大....拿去殺肉真的好可惜唷
    東元這台我也有改過公板 一開始畫面也是跟你一樣...我有拍下畫面!!
   我測試用的公板跟你一樣的! 而且我還用兩片不同板本AD板來點屏
    點出來畫面都一樣不正常!!
   *(LTA320W2-L03)LVDS 單6BIT

   解決辦法:
   (1)進入工廠模式 EEPROM恢復原廠設定
    (2)進入 panel adjust > Ti mode 選6BIT
   (3)完修 ^-^

网友:
S大:
那是工廠模式,要問賣公版的廠家,如何改成正常模式就ok了,每一塊公版的工廠模式更蓋方式不盡相同
不好 ...
引用 网友P:

同意,我也碰到過,工廠模式設定就OK

网友:
量一下信號線有沒有阻抗
#32灰階的雜訊是微短路造成的干擾

网友:
回复 网友O:

    都設定過沒有用,一共試了3塊公板都一樣,測試公板是網路有名液晶零件賣家,由屏東亮晶晶陳先生親自開刀,還特地從台中智楊液晶調一塊板來試所以最後只有有殺肉

网友:
shunxing大的研究精神真讓我佩服

网友:
感謝大大熱心分享經驗

网友(2011-02-13):
這台我前2天剛好也改了公板,結果畫面也是同您一樣
解決方法同pcpub0304 所言
解決辦法:
   (1)進入工廠模式 EEPROM恢復原廠設定
    (2)進入 panel adjust > Ti mode 選6BIT
   (3)完修 ^-^

网友:
好詳細的圖文.辛苦了

网友:
光看到這裡....我整個人就快瘋掉!更別談修理了!

网友:
真的有夠利害的~光聽你們說的那些名詞
我真是丈二金剛摸不著頭緒
繼續加油~~~

网友:
shunxing大太神了~
一般人可能早就投降了吧n_143|

网友:
回复 楼主:

    老大仔!你辛苦啦!

网友:
先把CT那腳不要接試試看

网友:
 我看完了 一個字 "威啦 "

維修最討厭  就是  等料...  我等我等~~~

順興大 都搞不定  "特硬"     不過 看完 有一點收穫   感謝 !!

网友:
壞成這樣子也能改板子.你太厲害了

网友:
真是佩服,可見修一台電視也是要發很多時間,你的耐心真夠。加 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