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問題求助] 求助BENQFP756各腳位定義

楼主(2010-04-25):
請各位大大手上有這一台液晶的人幫幫忙,能否幫跟小弟說一下腳位定義....因為高壓線圈故障小弟換公版...但是12V電壓接上後接上主版電壓就變成30V所以高壓都不會亮..能否跟小第說明一下...付此版的圖

网友:
腳位定義 ~~~~~~~~~~~~~你要上電 用3用電表量拉 ~..就知道囉 ~

楼主:
烏大....我的就是有燒掉...我只量到有3.3v跟5v但是那一組就是不知道多少...因為我要接高壓版....另依組我量到30v阿....所以很想不透不知道哪裡壞掉

网友:
應是電流過大造成5v降壓,回饋控制電源提高供電工作率造成12v過高.
要先將舊的線路短路排除.

网友:
BENQ 的高壓板設計較不一樣,沒有所謂的+12V吧! 該多少我不知道?
但我確定你不能使用 標準的+12V通用高壓板,定會燒的。

网友:
這快板應該是16v的喔
看電解電容的耐電壓量跟腳為倒通(1.5倍或2倍)應該都可以
猜的出來,如果30v輸出是正常那跟腳位連接的電解電容應該為50v以上的喔
而你的電解電容應該為35v左右的(我指的是供給高壓部分的)

网友:
哇!上圖保險絲旁邊C709 C703 C704 C712 C707電容通通不見了????

网友:
BENQ的高壓電源一般都是16V左右的電壓

應該沒有到30V,你要量保險絲輸入電壓,那是高壓的輸入電壓才是正確的位置

因你拍的PI板都沒有電容,還是因為電容的問題造成電壓錯誤,如果你直接改高壓的話會

燒掉的,如果電壓為正常16v的話建議買耐壓19V的高壓板修改。:)

加油囉

网友:
我是沒有像8樓大大這樣改過啦,我都用二極體降電壓降到14v左右用一般高壓公版點

网友:
BENQ P+I因為回授點在5V上,正常接上A/D與面板且轉綠燈顯示下使用原裝高壓電路點燈時約在14V左右,若高壓電路端空接會上升到25V左右,橘燈時會降到18V~20V左右,最安全的方法是先透過一段降壓再送給高壓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