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液晶螢幕] ACER AL1914 液晶螢幕維修實例

楼主(2010-04-25):
超硬的 ~用了2天的時間 ~都跟 ~SUNKU 在討論 ~感謝他 ...哈哈~

~真的很難修的 PI 板 ~.................................
故障點 ~很多變 ~不是只有換換電容 ~.
大概全板的 ~SMD 2集體 電晶體都拆下量過 ~..
裝上後 有做記號 ~...上電 挖~3A 2個斷 ~
605 炸掉一邊 ~.N  用主機板的 ~N+P 可以代用 (測試)~

電容也全換過 ~
停工了半天 ~又繼續努力 ~那放不下去的板子 ~ 拆零件 下來測試 總要 看看壞哪裡 ~

最後 主IC  跟 ~605 換4顆 ~還是沒出現問體 ~

只是 又炸了 ~SMD A7V 高壓

換上2顆變壓器 發覺 異常 組植
之後換上 ~測試 又燒囉 ~3KV 30J
...........

如果有多的 L燈管的話 就可以 看出~大概的 燈亮變化 ~
..

順道問大大門 ~變壓器該如何正確的量 ~
那種 高壓要上哪種膠

換這板可以點 但是裝不上去~ 底部還有一個藍色電壓..改機完成

換這板可以點 但是裝不上去~ 底部還有一個藍色電壓..改機完成

再無方向的時候 SMD 全拆下測量

再無方向的時候 SMD 全拆下測量

挖 炸很大 ~3A 都炸

挖 炸很大 ~3A 都炸

連同一顆~605P也把N 炸掉

連同一顆~605P也把N 炸掉

臨時用 ~電腦主機板 的SOP8 取它的N 代用 7A.

臨時用 ~電腦主機板 的SOP8 取它的N 代用 7A.

燈管 正常 是在關看 保護燈管的情形

燈管 正常 是在關看 保護燈管的情形

以為 是一個燈管的線路有問體 ~交換位置 還是一樣 判定不是 壞一個

以為 是一個燈管的線路有問體 ~交換位置 還是一樣 判定不是 壞一個

沒有思路嚕 ~拆IC來換

沒有思路嚕 ~拆IC來換

換上2顆變壓器 ~SMD 炸開....挖 ~真慘

換上2顆變壓器  ~SMD 炸開....挖 ~真慘

順道檢查一下燈管

順道檢查一下燈管

熱縮縮 補好 裝上

熱縮縮 補好 裝上

拆裝要很小心

拆裝要很小心

換上 2顆變壓器444K..--型號不會看 異常的2顆組值都不同

換上 2顆變壓器444K..--型號不會看 異常的2顆組值都不同

試了一天囉~完修

試了一天囉~完修

194.24 KB, 下載次數: 187

804.01 KB, 下載次數: 165

暫時代用 N

321.45 KB, 下載次數: 173

网友:
SMD的.....焊油要洗乾淨,蠻容易因為焊油又造成故障。

网友:
恭喜修好了  真的是走了一大段冤路阿

上下變壓器都壞的 當然怎樣換都NG阿

网友:
.......最難修的液晶~~~~~~~

网友:
回复 网友A:

carzy1kimo (大) 您好 !
 是朋友才好心警告你 ! P+ I 這塊板趕快墊高 ! 底下的隔離塑膠片換耐熱規格的 , 不然ACER AL1914的下場將會是  ~~~ 天打雷劈 ~~~

楼主:
回复 网友B:

底下的隔離塑膠片換耐熱規格的 這樣哪裡找阿 ~???
我剛看到 ~3KV 冒煙 我就知道 很尾險囉~~
還有 上面的3KV 需要上WHAT 膠阿~

网友:
AL1914 被 ~~ 天打雷劈劈 ~~ 的證據在此 !

劈很大!

网友:
回复 网友C:

用電木薄板也可以達到耐熱隔離的效果 !

网友:
這種的高壓電容打火的,偶已經殺掉粉多台了,無奈

网友:
跳火的,最好能把所有的膠去掉,然後挖大空槽,盡量避免留下燒黑部分(因為已經碳化,更容易導電)

网友:
真的是有夠硬的維修...如果是我早就放棄了!!

网友:
辛苦了!
修這一台不曉得合乎您的投資報酬率否!

楼主:
回复 网友D:

沒拉 ~這是朋友不要的拉 ~修起來 ~自己用的拉 ~.
不然 搞工..........

网友:
哇!多重故障點真的會修到天昏地暗!
皇天不負苦心人,感恩長智慧了!
感謝crazy1kimo大辛苦分享

网友:
有時遇到這種難搞的維修真的會不知道是否要繼續修下去,因為再修下去要和客戶收多少錢?但是如果是修來自家用的,那就有時間時慢慢搞

网友:
大大請問你的當初是什麼問題
我有一塊版子跟你一樣
他3KV燒焦
請問你是去那裡找零件
還是可用什麼代替??

楼主:
回复 网友E:

一樣是 沒有背光  閃一下
........3KV 高壓板 隨便拆 就有 ~
但是我 ~用33J代替 ~
原本的 卡 ~是 30J 33J 30J 30J 有一個33J我也不知道 原廠 WHY用33J

网友:
恭喜大大完修.又是一台生龍活虎的螢幕了n_159|

网友:
回复 网友C:

用你買的3M鐵氟龍膠帶貼一層,就可耐溫1、200度了,也不會燒起來。

网友(2010-11-15):
看得灰煞煞...
小弟還要再加油
開版大您真是有耐心

网友(2011-11-30):
我的螢幕為AL1914sm,所以基板不一樣,還是值得參考

网友(2012-03-08):
奇美CMV 936A與此型一樣PI版電容爆漿及兩顆保險絲最容易出問題
若換完電容後記得要順便量一下保險絲3A是否有OPEN

网友(2012-05-05):
維修步驟看的有霧煞煞,3A原本是沒斷嗎?
是大概全板的 ~SMD 2集體 電晶體都拆下量過 ~..
裝上後 有做記號 ~...上電 才 挖~3A 2個斷 ~?
原故障是開機電源燈沒亮,黑屏嗎?
很有耐心ㄝ, 恭喜完修~

网友:
不好意思看到了"沒有背光  閃一下
"

网友:
真的厲害我可能放棄了恭喜完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