失失聲音電源供應器問題

楼主(2010-04-25):
請問大家一下如果電源供應器如電腦或網路設備的電源部分會發出失失聲音是因有大電流通過關係嗎?
請問各位大大們都是哪些零件故障居多,電容電阻還是電源管理晶片呢?3Q

网友:
站內相關文章一大堆 !!

放著生鏽真可惜 !!

楼主:
目前發現相關的的文章如下
http://bbs.pigoo.com/thread-16772-1-1.html
http://bbs.pigoo.com/thread-20437-1-1.html
快樂媽咪不能全文收尋一篇一篇看我快瘋掉

真不是晚輩不找舊文,實在找到累壞了也不想動囉~

网友:
請參考這這一篇 !!

http://bbs.pigoo.com/thread-19990-1-1.html

應該可以找到不少文章 !!

网友:
引用 楼主:
目前發現相關的的文章如下
http://bbs.pigoo.com/thread-16772-1-1.html
快樂媽咪不能全文收尋一篇一篇看我護瘋掉

真不是晚輩不找舊文,實在找到累壞了也不想動囉~ ...

我也有同感,一般網站都會開放全文搜索的,不知這為何如此?為了系統效率,還是怕搜索引擎..

建議 jeremy168 多用 google 查吧,用 google 使用關鍵字 "電源供應器 怪聲" 就可查到一大堆了..

网友:
其實一頁頁慢慢找也有好處,有時看過的文章並不能馬上吸收,恰好在找文章解決問題時再次看到相同文章時,順到再過目一次,就更清楚前輩們說的東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