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ONYERISOON G502 維修

楼主(2010-04-26):
老婆大人的手機,才買5個月因為接電話聽不到聲音,送神腦國際判定人為損壞(受潮),維修要350
當然就DIY了,去大雅路那間很有名的維修行買揚聲器150大洋,更換後正常
因為G502還沒零件,用K610的代替,K610揚聲器比較厚,上蓋內揚聲器金黃色濾網要撕掉,上下蓋才能密合
拆開來啥痕跡都沒有,根本就是零件瑕疵,跟沒有差不多的保固

拆開後蓋(暴力法)

拆開後蓋(暴力法)

四顆螺絲鬆開,拆開上蓋

四顆螺絲鬆開,拆開上蓋

分開電路板跟底板

分開電路板跟底板

故障品,線圈斷了

故障品,線圈斷了

良品,有阻值

良品,有阻值

藍圈內金黃色濾網要撕掉

藍圈內金黃色濾網要撕掉

网友:
小弟之前是先把2邊銅清一下
看看有沒有用
沒有用才去換別的聽筒
之前有買過30元回來改= =
給大大參考一下

网友:
感謝您的分享,我也是用這支手機
從新機開始就一直莫名其妙的讀取時會lag
最近又開始常當機,要來去更新一下韌體了

网友A:
通常~~~
不想維修都使用
(受潮)方式帶過(報價過高退修)
尤其是新機
兩大手機代理商
有一家常常用此花招
因為維修有錢賺
保固需要消耗零件成本
會被上頭處罰或責罵

有無受潮
機板或螺絲孔上有一張
(受潮)貼紙或白點
受潮後(白點翻紅或貼紙暈開)

网友B:
引用 网友A:
機板或螺絲孔上有一張
(受潮)貼紙或白點

小弟的手機還是很老舊的, 找不到上述的東東...
大大方便拍個圖看一下嗎?

网友:
引用 网友B:

小弟的手機還是很老舊的, 找不到上述的東東...
大大方便拍個圖看一下嗎?

這兩天沒有空
相機也不在身邊
過兩天在拍....